请教Arduino继电器供电问题

楼主(2021-06-01):
各位好,我做了一个用于测试灯具的开关通断寿命测试小工具(LCD1602显示开关的循环次数),我用一个AC220V转DC5V的驱动模块(输出恒压DC5V,电流在600-700mA)给arduino Nano和5V继电器供电,用一个外接开关来实现复位清零,程序里用了一个外部中断,当开关按下后进行循环次数的清零,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用AC220V供电时,会出现没有规律的异常,继电器工作1次或几次或10多次就会卡住了,但我不用AC220V直接用电脑的USB给arduino Nano及5V继电器供电就又运行正常。(arduino Nano与5V继电器的控制端的5V和GND是用一片板子连到一起的)

网友A:
感觉是你的驱动模块电流不够,试着用大点的进行调试

网友B:
你那个外部中断设置成低电平信号有效试一试。不要设置成下降沿~~~

网友C:
继电器工作异常,那就是继电器线圈控制异常,而继电器的线圈电源控制是MCU给过来的,说明MCU工作也异常。表面看明显是AC转DC电源问题有,注意加滤波,检查一下电源模块(无非就是一个组合变压器/整流器)“地”处理问题等等。

网友D:
我猜是你的降压电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