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做拔河游戏仿真电路,需要17个led的时候,加一个138改怎么连接

楼主(2021-06-01):
求求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下

楼主:
或者该怎么该成17个led,用2个192吗

网友A:
加,不如换芯片实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不如换芯片实在些

换哪种好一点呢哥,17个led,17种状态,哪种芯片好换一点 怎么换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可以用595试试,可以级联

网友C:
你的193只能计数4位,16种状态,所以应该增加计数器位数,而不是再增加138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93只能计数4位,16种状态,所以应该增加计数器位数,而不是再增加138啊。

只加193吗  138不用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595试试,可以级联

595知识盲区了  没听过

网友D:
16个用1片154即可,17个的话就要用2个154,当然会多出一些没用到的

网友D:
用1片154可以驱动16个,17个的话配合193再加与非门可以实现,当F时用与非门实现第17个的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片154可以驱动16个,17个的话配合193再加与非门可以实现,当F时用与非门实现第17个的亮控制。

太厉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