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D码转十进制!!!!

楼主(2021-06-01):
请问    b/16*10+b%16
这个BCD 码转十进制 为什么 是除以16呀?

网友A:
这是数学问题,只有我闲着没事才会回答,bcd码是用四个bit存一个十进制数,虽然浪费但是省了计算时间,所以十位数存在第8-5位上,那1-4位是2^4=16,所以十位的数字是/16*10。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b/16*10+b%16,比如这个,b=0x27这个BCD数值,经过这公式后,b/16*10+b%16,结果是10进制的27,
b/16是取高4位的值,把这个值当成10进制的10位,所经要*10,b%16是取低4位,即10进制的个位数。
PS:存为BCD的16进制数值,其中不会出现ABCDEF这样的值,不然计算会出错的。
我发现我也是太闲了。。。。。。

网友C:
简单地说,除以16相当于把这个字节右移了4位。

网友D:
因为BCD码是十进制数每一位换成16进制

网友E:
楼主可从头学一下二进制,没基础就迈大步容易扯蛋。

网友F:
BCD码是十进制数每一位换成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