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间数据转成BCD码的函数我没搞懂

楼主(2021-06-01):
void Set(uchar sel,uchar sel_1)
{
  uchar address,time;
  uchar max,min;
if(sel==1)  {address=0x84; max=23;min=0;}    //小时
if(sel==2)  {address=0x82; max=59;min=0;}    //分钟
if(sel==3)  {address=0x88; max=12;min=1;}    //月
if(sel==4)  {address=0x86; max=31;min=1;}    //日
if(sel==5)  {address=0x8a; max=7;min=1;}    //星期

  time=R1302(address+1)/16*10+R1302(address+1)%16;           //变成BCD码
  if (sel_1==1) time++;  else time--;
  if(time>max) time=min;
  if(time<min) time=max;

  W1302(0x8e,0x00);
  W1302(address,time/10*16+time%10);
  W1302(0x8e,0x80);
}

就是变成BCD码那一行的R1302,我用keil4跑的时候总显示错误

网友A:
看了看,这个函数是BCD码转十进制

网友B:
  time=R1302(address+1)/16*10+R1302(address+1)%16;   应该是BCD码转十进制。
不知道R302返回的是什么类型的数?应该也是uchar的吧?如果是稍微改一下,执行会快点:
address=R1302(address+1);
time=address>>4*10+address&0x0F;

网友C:
试下先读到一个变量,之后再处理

网友D:
time=R1302(address+1)/16*10+R1302(address+1)%16;  应该是BCD码变成16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