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ISD4003语音播报万用表应该如何下手?

楼主(2021-06-01):
STC89S51与ISD4003是怎么连的啊,而且ISD4003该怎么设置啊,要求要能播报读数,求点拨一下

网友A:
跟厂家要接口数据。

网友B:
你好!
首先ISD4003要先录音,才能播放;
录音的时候,先规划好要录多少段;
然后根据需要播放

网友C(2021-09-25):
解决了吗?请教!我现在可以放音,但是一直放下去,没有按我的输入地址(行数)播音。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首先ISD4003要先录音,才能播放;
录音的时候,先规划好要录多少段;

请教,怎么设置,手册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