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Ω/50毫安满度电流表扩大量程到10A满度

楼主(2021-06-01):
没有分流电阻只好用粗铁丝一段(约8厘米)代替10毫欧分流电阻。在校对3A以下电流时还可以。当电流7A以上时表针指示值能从10安上升到12.5安!何以产生这么大误差?业余条件还有什么办法?
不好意思,满度电流时50毫安!

网友A:
多併連幾條鐵絲,再重新校正;
電流大時,P=I2*R;變成熱量了.
鐵絲一發熱,電阻溫度係數增大;更是增加電阻;惡性循環.
可改用康銅絲,降低發熱溫度係數.
若條件不允許;取得不易,那就多併幾段鐵絲;加強散熱吧.

楼主:
降低分流电阻温度,放水里散热可不可以?

网友B:
分流电阻10毫欧姆不对吧,应该12.7毫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流电阻10毫欧姆不对吧,应该12.7毫欧。

铁丝做大电流分流电阻温度系数(约0.006/度)太大了,锰铜丝的温度系数大约是铁丝的1/1000吧 ?

网友C:
楼主啊~你用所谓的粗铁丝充当电阻使用~你有没有考虑物质的属性?如果不考虑就随手乱用~你为什么不用电炉丝?不用粗铜线?不用铅保险丝?建议你采用灯泡里面的钨丝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你用所谓的粗铁丝充当电阻使用~你有没有考虑物质的属性?如果不考虑就随手乱用~你为什么不用电炉 ...

业余条件还有什么办法?铁丝最容易得。电炉丝的温度系数可能会好些,但直径太细(2000W的)也不好焊接,钨丝不好找,也太细,粗铜线电阻小,要很长。铅保险死也不行,,,,最现实的就是铁丝!谢谢你的提示!

网友D:
用铁丝当电阻有精度肯定不行,就算专业作的用康铜作采样电阻也只能作到5%,用锰铜才可作到1%,所以你用铁比代采样电阻当温度升高当然会出现阻值变大,这样采集精度也就随之而变了

网友E:
康铜丝很难获得吗?没有某一个宝解决不了的业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康铜丝很难获得吗?没有某一个宝解决不了的业余

不用说了,楼主很执着的,有时间有兴趣你可以翻翻他的帖子,这里提供一个相关的看看,我也提过的,可能是以前劝说惹得他不高兴,都不理人的依然执着于铁线。其实你是没见过他之前玩单片机的帖子,不想学编程不想用下载器就想玩单片机,那个帖子跨度几年了仍然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说了,楼主很执着的,有时间有兴趣你可以翻翻他的帖子,这里提供一个相关的看看,我也提过的,可能是 ...

^_^遇到知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用说了,楼主很执着的,有时间有兴趣你可以翻翻他的帖子,这里提供一个相关的看看,我也提过的,可能是 ...

我没有不高兴呀,别人关注怎么会不高兴你?讨论问题嘛!条件所限,分析一下铁丝做分流电阻能够到达的精度也未尝不可的。业余条件达到10%的精度也是有意义的,总比没有强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