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生成不了hex文件

楼主(2021-06-01):
MDJ00ZP4]O[NKVB9)D1KQTY.png 请问大家,这个错误是为什么?

网友A:
超限提示只因软件未破解

网友B:
编译生成的hex太大,超过了keil的800H bytes限制,所以......

网友C:
把为用到的代码删减,试试

网友D(2021-07-08):
需要在KEIL软件上设置输出HEX文件

网友E:
重新试一下,或者换台机子我也遇到过

网友F:
code size limit in restricted version exceeded
超出了受限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

网友G:
代码编程方式不对,比如数组你可以定义的时候前边加一个code,能转化为使用堆的数据,尽量不要使用栈,能局部的一定不要全局,

网友H:
你用的是试用版keil, 有代码量限制。 改用 STM32CudeIDE吧,免费。

网友I:
你这是没破解成功所以超限制了

网友J:
看看有没有没勾选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