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双向晶闸管没导通阿?

楼主(2021-06-01):
光耦2号脚直接连的51单片机P2口

网友A:
条件不满足如何导通?

网友B:
6和4号脚之间的回路怎么没有设电源,那怎么导通呢?另外2号是高电平,你是有意没让光耦导通吗?

网友A:
条件未满足如何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和4号脚之间的回路怎么没有设电源,那怎么导通呢?另外2号是高电平,你是有意没让光耦导通吗?

请问怎么改阿,初学,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和4号脚之间的回路怎么没有设电源,那怎么导通呢?另外2号是高电平,你是有意没让光耦导通吗?

请问怎么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未满足如何导通?

请问该怎么改?

网友C:
粗略的给你画了张图~希望你能看懂。

你没有给可控硅提供工作电源!而且也不明白你在可控硅上并联电容干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怎么改?

就在回路中串联上电源,比如把R4左边断开,串入电源就行了。你不用急的,初学往往卡在最基本的老师认为不用讲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略的给你画了张图~希望你能看懂。

书上说加入RC回路降低电压上升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略的给你画了张图~希望你能看懂。

我按照你的电路改了下,但是LED一直亮,是不是因为一直导通没关断的原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回路中串联上电源,比如把R4左边断开,串入电源就行了。你不用急的,初学往往卡在最基本的老师认为不 ...

LED一直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已经用光耦隔离了,U3直接可以代替触点,只要所有元件参数合适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和4号脚之间的回路怎么没有设电源,那怎么导通呢?另外2号是高电平,你是有意没让光耦导通吗?

单片机发出的信号是每2s高低电平互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用光耦隔离了,U3直接可以代替触点,只要所有元件参数合适就行了。

能麻烦详细说下吗?我都是按照书上的参数来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已经用光耦隔离了,U3直接可以代替触点,只要所有元件参数合适就行了。

给个空调里用的实际电路图,看顶上一部分就行了,右上角三线是交流风机,两线是风机热保护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空调里用的实际电路图,看顶上一部分就行了,右上角三线是交流风机,两线是风机热保护器。

谢谢,不过感觉跟双向晶闸管没啥关系阿

网友E:
你都没有搞清楚可控硅晶闸管的工作原理,它怎么可能正常工作。建议你去看看基本的原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感觉跟双向晶闸管没啥关系阿

不但是双向晶闸管,而且还是无级调速,只不过跟光耦集成到一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LED一直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给你简图只是提示你:可控硅没有工作在正常状态(没电源)

而你改用简图线路后,LED亮了,证明可控硅工作正常了!但LED常亮!这是控制上的问题!

你提供给可控硅的电源应该是直流电吧?正常情况下,可控硅一经触发导通就可以自己维持导通状态,尽管断开控制极也不能阻断,这是相对直流电而言的。所以导通后LED常亮!要使双向可控硅关闭的条件是T1T2失压,就是断去电源!可以在可控硅回路中加入脱扣控制(例如:加入按钮开关)。这部分涉及另外的控制线路,你还是先弄懂可控硅的工作原理再说。

而如果你用的是交流电源,在交流电中,电频率是交变的,断开控制极时,电脉冲在某一波动瞬间0点时,可控硅就失去维持电流而关断。简图可以用!不需要再另加什么。

另外,你只是为了点亮LED?(LED应该只是一个“带载”例子而已),如果真的只是为了点亮LED,那么可控硅部分完全可以去掉,直接光耦U3就可以带动LED了!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不过仿真一会儿就中断了,显示错误

网友F:
R4换成470欧姆改接到U3的G-T1之间。原连接由于R4阻值较大,U3的触发电流不足。另外,你的电路原理图不完整或者有错误不好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一直亮,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1.你找个双向可控硅的典型电路看一下呗,应该光耦控制可控硅,结果你把光耦也串联了。
2.你应该在练习使用可控硅吧?不是交流电用它干啥啊?
3.怎么突然把R4C4去掉了,那是保护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