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的输入电压是2.4-20v,求问各位大神如果输入电压是28伏怎么办呀

楼主(2021-06-01):
(图片)

网友A:
如果工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串一个工作电压9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B:
用7818三端稳压集成电路转成18v就可以了。

网友C:
加个放大器放大一下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工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串一个工作电压9V的稳压二极管。

请问2.5A可以吗?

网友E:
安培级别单个稳压管肯定扛不住,节省成本的话可以找找大电流的稳压管,多并联一些试试

网友F:
可以用7818降压,或者DC/DC降压电路。

网友G:
加个DCDC降压

网友A:
这个要看负荷情况,如果只是这10个发光二极管的话,静态显示,一个发光二极管有10mA,10个100mA,再留点余量,500mA的稳压管就可以了。

网友H:
2.5A用DC-DC吧 线性降压发热大

网友I:
LM7818稳压给LM3914供电(LM3914供电要和检测输入分开),检测输入的分压比重新调节使之满足要求

网友J:
使用 DC DC 降压转换器为电路获得正确的电压。

网友K:
找个DCDC模块吧,50W左右,单芯片就别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