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奇弦二维码读头单片机程序(一维码和二维码均可读出,暂未编写读出数据处理程序)

楼主(2021-06-01):
//二维码读头程序
//接线定义:(此例程使用的晶振为11.0592M)
//单片机STC15F2K60S2串口2传送读出数据
//                VCC--5V
//                RXD--TX/P1.1
//                TXD--RX/P1.0
//                GND--GND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define S2RI  0x01          //S2CON.0
#define S2TI  0x02          //S2CON.1
#define S2RB8 0x04          //S2CON.2
#define S2TB8 0x08          //S2CON.3

u8 databuff[50];            //读出数据存放缓冲区
u8 count;                   //接收字节计数器

bit T0_FLAG;                //50ms时间标志

void Timer0Init(void)                //50ms定时@11.0592MHz
{
        AUXR &= 0x7F;                //T0 12T模式
        TMOD &= 0xF0;                //T0方式0
        TL0 = 0x00;                  //50ms
        TH0 = 0x4C;
        TF0 = 0;
        ET0 = 1;        //允许T0中断
}

//串口2初始化  使用T2作波特率(只能选T2作波特率)
void Uart2_Init(void)
{
  AUXR &= 0xFB;                //波特率不倍速
  S2CON = 0x50;                //8位数据,允许接收,可变波特率  0101 0000
  AUXR &= 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12,即12T
        T2L = 0xe8;     //波特率9600
        T2H = 0xFF;
  AUXR |= 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IE2 = 1;        //允许串口2中断(即ES2=1)
  EA = 1;
}

//串口2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UART2_SendByte(u8 DAT)
{
  S2BUF = DAT;
  while((S2CON & 0X02) == 0);
  S2CON &= ~0X02;
}

//串口2发送字符串数据
void UART2_SendString(u8 *DAT, u8 len)
{
  u8 i;
  for(i = 0; i < len; i++)
  {
    UART2_SendByte(*DAT++);
  }
}

//串口2接收中断
void Uart2_Isr() interrupt 8
{
        if (~TR0)
                TR0=1;                        //启动T0计时
  if(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databuff[count]=S2BUF;        //数据保存至缓冲区
          count++;                      //接收字节数
        }
}

void T0INT() interrupt 1
{
         T0_FLAG=1;                     //50ms时间到
}

//读出二维码处理
void ERWM_PROC()
{
        //根据读出的不同二维码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T0初始化
  Uart2_Init();                          //串口2初始化
  while(1)
  {
                if (T0_FLAG)
                {
                        TR0=0;                             //禁止定时计数器
                        IE2 = 0;                           //禁止串口2中断(即ES2=1)
                        ERWM_PROC();                       //读出二维码处理
                        IE2 = 1;                           //允许串口2中断(即ES2=1)
                        T0_FLAG=0;                         //下一次数据读出处理
                }
  }
}

以上程序:

网友A:
GOOD!请问楼主:单独的这个条形码模组,请问贵吗?

网友B:
这个需要走云服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D!请问楼主:单独的这个条形码模组,请问贵吗?

不是很贵,9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走云服务吗?

不需要,直接读出编码,但判断可以上传识别码

网友C(2021-07-21):
很有用,可以自己diy一些小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