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同时使用两个电源的问题

楼主(2021-06-01):
主要是给单片机MCU供电的  有部分器件需要用到12v电压 所以有一个12v转5v供电 一个usb带供电及下载程序使用
1.整体工作就是 12v降5v到单片机  usb5v到单片机  中间怎么做隔离让两个电源在同时使用 不会烧掉

2 我自己原本准备用两个二级管 隔离的 但是二极管隔离只有大概0.5v的压降 对于单片机使用无影响 但是另个一个外设器件 电压不太够 需要5v电压

有什么方法可以隔离这两个电源  极可能的减少压降

请大佬指点下  提供思路 原理 方法都可以

网友A: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

网友B:
2个5V电压差不了多少不需要隔离 也不会烧,实在要加二极管,可以用低压降的,1N5817好像,2-3个一并联,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C:
12v降5v,与USB 5V并联用可以,没那么容易烧

网友D:
既然有12v转5v供电CPU,那就不要用USB的供电能力,USB+5v针脚不要接线,两边电源共地,信号电平一样匹配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有12v转5v供电CPU,那就不要用USB的供电能力,USB+5v针脚不要接线,两边电源共地,信号电平一样匹配的 ...

是可以匹配的  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接12v电源情况下 就不能上电下载程序 所以想保留 usb的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

好的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5V电压差不了多少不需要隔离 也不会烧,实在要加二极管,可以用低压降的,1N5817好像,2-3个一并联,应 ...

好的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降5v,与USB 5V并联用可以,没那么容易烧

之前碰到过一个 两个ams1117 的芯片同时降压输出5v电源 然后两个路输出练到一起了 直接就烧了 这是个啥现象

网友E:
先取12V直流,然后接一个7805稳压块就可获得稳定的5V直流电源

网友F:
5v和5v是不需要隔离的,只要串两电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切换供电方式的话,可以这样。没有USB-5V是,p-mos管导通12-5v给元件供电,有USB-5V时,切断12-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和5v是不需要隔离的,只要串两电阻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切换供电方式的话,可以这样。没有USB-5V是,p-mo ...

谢谢哦  如果串两个电阻的话请问下 阻值要如何计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哦  如果串两个电阻的话请问下 阻值要如何计算

极限算法,假设你的USB是插U盘那种,你把一个U盘插进去,12-5V的电流直接通过通过USB接上你的U盘,电流多大会烧了你的U盘。反过来电池不接的话USB供电大概多大的电流会损坏降压IC.
USB导电能力大概是5V/1.1A,贵点的可以2A 3A
降压IC的导电能力大概是600MA左右,贵点的可以达到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极限算法,假设你的USB是插U盘那种,你把一个U盘插进去,12-5V的电流直接通过通过USB接上你的U盘,电流多 ...

大佬 这个意思看的不太懂 我也是个新人  有没有直白点的 或者您提供一个阻值  我的降压芯片ic是mp2307dn的  usb供电就是电脑的usb接口

网友G:
用什么元件隔离都会或多或少产生压降的 如果想没有压降  可以改造USB线  USB线一共有4 根  可以把连接电脑电源的那一根剪断,用本机的5V供电 这样就完全隔离了

网友H:
如果不是天天要下载程序,就没有必要几个电源的切换
而且,有的单片机,特别是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是要切断电源复位的,12V转5V一直供电是没法下载程序的,那么,那USB供电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下载程序的时候关断12V电源,这不就得了吗?

网友I:
如果只是下载备用 就照16楼说的来就行了 下载的时候把12v拔了

你保留两个电源的想法挺好 不用隔离 我就这么用 实际上调试的时候 我是更多用5v 一方面是模块化 先调好程序再上外电源跑 另外有什么问题就在程序里加一句发送 从窜口读结果 比较方便

网友J:
pmos+运放, 如果usb电压>输入电压分压的值,则由usb供电,否则,用12V那路供电。运放那里用两个电阻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不是天天要下载程序,就没有必要几个电源的切换
而且,有的单片机,特别是STC的单片机,下载程序的时候是 ...

好的 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只是下载备用 就照16楼说的来就行了 下载的时候把12v拔了

你保留两个电源的想法挺好 不用隔离 我就 ...

好的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pmos+运放, 如果usb电压>输入电压分压的值,则由usb供电,否则,用12V那路供电。运放那里用两个电阻分压

好的 谢谢哦

网友K:
可以使用德州仪器 LM7310,这是一个电源 ORING 开关,也称为电源 MUX 开关。 它们被认为是替代多电源轨开关中传统二极管型 ORing 开关的理想二极管。

网友L:
另外那个外设电源如果是用7805的,可以在7805的GND脚与地之间串一个1N4007二极管,这样7805输出就得到5.7V,然后在这个电源输出再串一个1N4007二极管,这样有负载后就能得到5V了,这是经验,一般不告诉人的

网友M:
你们想的太复杂啦,其实很简单,用一个二选一开关就可以选择用哪个5v电源啦,更简单的用跳线。

网友M:
这样也简单,只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USB5v电源,12转5V不需要隔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匹配的  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接12v电源情况下 就不能上电下载程序 所以想保留 usb的5v供电

那也简单啊,留一个 主板跳线针座不就解决了,何必考虑这么复杂

网友N:
用NMOS  管    压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样也简单,只用一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USB5v电源,12转5V不需要隔离。

好的谢谢

网友O:
2个肖特基二极管隔离就可以,也可以买3只脚(共阳或共阴)的成品,注意接法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