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多级菜单求思路

楼主(2021-06-02):
  四个按键 设置  加 减  确认,加减的范围在不同的菜单不一样  确认既要进入菜单又要调完参数按确认保存。我的思路是产生标志再与按键关联,但是这个我感觉是笨方法,有没有简单的思路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能实现就好

网友B:
数码管做多级菜单? 第二级、第三级的界面如何做?  使用者如何知道交互到第几级了?   既然是数码管做的东西, 菜单就搞一级,设置的东西越简单越好。  一个切换,一个确认,一个加,一个减,长按切换进入设置,第一个数码管闪烁显示设置对象,其他数码管显示设置值。  长时间无按键自动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做多级菜单? 第二级、第三级的界面如何做?  使用者如何知道交互到第几级了?   既然是数码管做的东 ...

按设置显示P00按确认进入调整完按确认保存并返回P00基本就这流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设置显示P00按确认进入调整完按确认保存并返回P00基本就这流程

一直停留在P00状态么?  这个状态如何退出?  为什么不在这个状态退出的时候,一次性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停留在P00状态么?  这个状态如何退出?  为什么不在这个状态退出的时候,一次性保存。

主界面就是纯数字计数  按设置进入选项设置由P00到P10类似于变频器的界面  每个参数都要能调能保存并且每个参数的范围不一样

网友C:
最简单的就是淘宝上卖一套带仿真和WOR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直停留在P00状态么?  这个状态如何退出?  为什么不在这个状态退出的时候,一次性保存。

有些因操作失误或者其它原因并不想保存,直接退出不保存为好,楼主的思路是变频器常见的设置方法,4位数码管可以设置从P0.00到P9.99或者P00.0到P99.9的多级菜单,只有按了确认键才进行单项保存,按ESC按键就逐级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