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AD 0-5V转4-20mA 电路图

楼主(2021-06-02):
(图片)

网友A(2021-07-11):
请问楼主, 使用LM324AD如何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0-3.3V的电压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使用LM324AD如何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0-3.3V的电压信号?

电流用电阻采样电压运算放大后就可以实现

网友C(2021-10-08):
按楼上说的,网上很多电路的

网友D(2023-02-08):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使用LM324AD如何将4-20ma的电流信号转换成0-3.3V的电压信号?

改变负载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