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绘图出现cannot create file

楼主(2021-06-02):
AD19绘图出现cannot create file
cannot create 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proB8fc.temp.8mm”操作成功完成
换其他电脑也是这样,
重装系统也是这样
求解决

网友A:
应该不影响正常使用,temp文件夹应该是缓存文件

网友B(2023-11-08):
是你用的PCB封装的问题,重新换一个封装文件,或者自己再画一个就好了。

网友B:
器件封装文件有问题,你自己重新画一个再删掉这个有问题的重新更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