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炽灯档位用数码管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1-06-02):
就是白炽灯0-28v电压,划分成十个档位,用数码管显示,白炽灯24v,60w。请问这个大概思路是什么呀~

楼主:
孩子要画电路图~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

网友B:
用PWM去控制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什么情况

不用单片机。根据电压显示档位

楼主:
不能用单片机

网友C:
这个还真不会,可以修改pwm给到大功率光耦输入,控制成10个档么?还是听听大神们的意见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单片机。根据电压显示档位

不用单片机的话,某一个宝不是有电压电量双显的显示器么?你要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片机的话,某一个宝不是有电压电量双显的显示器么?你要原理?

不是成品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单片机的话,某一个宝不是有电压电量双显的显示器么?你要原理?

是原理

网友D:
电压比较器

网友E:
可以用LM3914显示驱动集成电路.内部包含10级精密电压比较器 ,输出直接点亮LED ,如果要数码管的话再接编码电路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LM3914显示驱动集成电路.内部包含10级精密电压比较器 ,输出直接点亮LED ,如果要数码管的话再接编码 ...

lm3914驱动模块输入电压最大20v,但是我需要输入0-24V

网友F:
引用 楼主:
lm3914驱动模块输入电压最大20v,但是我需要输入0-24V

电阻分压啊,单片机的ADC输入不超5V,却也能测量各种超过5V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分压啊,单片机的ADC输入不超5V,却也能测量各种超过5V的电压

直接用电阻分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用单片机。根据电压显示档位

简单点直接用LM3914,设为点状显示。非得显示出几档还要经过电路转换,还不如用成品数字电压表直接显示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点直接用LM3914,设为点状显示。非得显示出几档还要经过电路转换,还不如用成品数字电压表直接显示电 ...

好的,他输入端电压大于20v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的,他输入端电压大于20v可以直接用电阻分压吗?

检测端串电阻分压,其余的用LM7818三端稳压器,百度文库有现成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端串电阻分压,其余的用LM7818三端稳压器,百度文库有现成图纸。

那如果只需要检测电压档位,不需要别的功能,只用电阻分压,就不用稳压器了是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只需要检测电压档位,不需要别的功能,只用电阻分压,就不用稳压器了是吗?

由于LM3914工作电压达不到28Ⅴ,所以才要用三端稳压器把电压降低,到LM3914能正常工作的范围之内。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LM3914工作电压达不到28Ⅴ,所以才要用三端稳压器把电压降低,到LM3914能正常工作的范围之内。

谢谢哥,小弟还有一事不明,直接用电阻分压,分成0-14v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哥,小弟还有一事不明,直接用电阻分压,分成0-14v可以吗

电路消耗的电流会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导致LM3914供电电压不稳,使显示结果不一定准确。而且分压电阻功耗大,发热量大,一般的设计都不会那样去做。假设电路工作电流为200mA,就需要70Ω电阻发热损耗2.8W,在小电路板上就是一个发高烧的零件,非常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路消耗的电流会在一个范围内变化,导致LM3914供电电压不稳,使显示结果不一定准确。而且分压电阻功耗大 ...

因为我想要的是一个在lm3914允许范围内的一个可以调节的电压,稳压器好像只能输出一个电压哎~

网友H:
pwm调压,ADC采样数码管显示电压

网友I:
你就买个分压模块呗(其实就是两个电阻做的),然后直接用Arduino 的

网友J:
用多个与非门控制实现档位划分,如果是4511的话,a0,a1,a2,a3分别接二级管下来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H:
pwm调压,ADC采样数码管显示电压

不能用单片机哦

网友I:
估计你没怎么用过单板机,你就买个分压模块呗(其实就是两个电阻做的),然后直接用Arduino 的AD管脚,就能按比例读取电压,由于有库文件,驱动数码管也很简单。不过灯的亮度不是线性的,应该按指数比例划分档位。

网友J:
实现档位的话,可以用与门加电阻,并且电阻是按1:2:4:8的比值来选取,数码管显示的话,如果使用是4511则在A0.A1.A2.A3分别加二极管下来给与门。大概思路是这样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你没怎么用过单板机,你就买个分压模块呗(其实就是两个电阻做的),然后直接用Arduino 的AD管脚,就能 ...

这是我的一个设计,老大规定不能用单片机,其他都可以

楼主:
其实我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用lm3914怎么实现像这个商品的功能。这个商品的原理图是啥。

楼主:
用如图lm3914电路图,根据白炽灯两端电压显示档位,但该电路输入电压范围是2.4~20v,白炽灯电压范围是0~25v,请问可以直接把白炽灯电压用电阻分压后输入下面的电路图吗?

网友K:
不用单片机。根据电压显示档位

可以用个电压表显示;
可以用lm2596芯片调整为10个档位。
仅供参考。

网友K:
不用单片机。根据电压显示档位
可以用电压表测量电压。
就是白炽灯0-28v电压,划分成十个档位,用数码管显示,白炽灯24v,60w。请问这个大概思路是什么呀
白炽灯额定电压为24V,功率为60W,最大电流为2.5A,电阻为9.6姆,
电压为28V,计算得电流为2.9A多(建议不要超过24V,否则会减少白炽灯的寿命。)
可以用LM2596芯片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档位。
仅供参考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估计你没怎么用过单板机,你就买个分压模块呗(其实就是两个电阻做的),然后直接用Arduino 的AD管脚,就能 ...

Arduino也是由单片机组成的,楼主的应该是老大留下的项目,不能用单片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根本问题就是,在不用单片机的情况下,用lm3914怎么实现像这个商品的功能。这个商品的原理图是啥。 ...

这个商品的原理图给你也没用,极大可能是用单片机来做的,也有可能是用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