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F429调试进入SPI_I2S_SendData和SPI_I2S_ReceiveData,keil软件就直接崩溃了

楼主(2021-06-02):
为什么用F429调试进入SPI_I2S_SendData和SPI_I2S_ReceiveData,keil软件就直接崩溃了,板子是自己做的,用开发板没有这个问题,有遇到过的大佬吗?  uint8_t ICM42605_SendByte(uint8_t byte)
{         SPITimeout = SPIT_FLAG_TIMEOUT;
/* 等待发送缓存区为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4,SPI_I2S_FLAG_TXE ) == RESET)
        {                if((SPITimeout--)==0) return SPI_TIMEOUT_UserCallback(0);                 }
        SPI_I2S_SendData(SPI4,byte);
       SPITimeout = SPIT_FLAG_TIMEOUT;
/* 等待接收缓存区为空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PI4,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if((SPITimeout--)==0) return SPI_TIMEOUT_UserCallback(1);                }
   /* 读取数据寄存器,获取接收缓冲区数据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4);                }

网友A:
程序跑飞了吗。

网友A:
程序跑飞了吗,跑飞了,考虑溢出问题,具体可以查看数组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跑飞了吗,跑飞了,考虑溢出问题,具体可以查看数组的操作。

调试刚进入这里就崩溃了,这个库函数自带的函数
void SPI_I2S_SendData(SPI_TypeDef* SPIx, uint16_t Data)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SPI_ALL_PERIPH_EXT(SPIx));

  /* Write in the DR register the data to be sent */
  SPIx->DR = Data;
}

网友B:
话说调试单步执行的时候定时器时钟是不是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