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是哪里出错了,应该怎么修改啊?

楼主(2021-06-02):
Build target 'iot-stock'
linking...
iot-stock\iot-stock.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vm_memory.o(.bss).
iot-stock\iot-stock.axf: Error: L6407E: Sections of aggregate size 0x24c04 bytes could not fit into .ANY selector(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2 error messages.
"iot-stock\iot-stock.axf" - 2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代码太大,芯片空间不够,你发的也够精简的,都不知用的啥芯片。最好就是你精简一下程序,特别是数组的大小,存储方式。如果是stm32呢,还可以调整设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