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一点,怎么调pid

楼主(2021-06-02):
pid怎么调

网友A:
搜“Nichols-Ziegler Method”,有first和second两种哦!

网友B:
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PID精华算法讲解,绝对是精华,一看就懂(8页pdf文档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89885-1.html

PID控制就是负反馈控制,一般学校里学的负反馈只讲一个基本概念,告诉我们负反馈可以调整放大倍数,做跟随器等,但负反馈也可能引起振荡,至于负反馈为啥会引起振荡,如何补偿可以消除振荡,一般的书都很少讲这一块,其实PID控制就是带振荡抑制的负反馈,就增量式PID来说,I部分就是比例负反馈,PD部分是用来消除因延时导致可能发生的振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有一堆可参考

PID精华算法讲解,绝对是精华,一看就懂(8页pdf文档下载)

P是比例,I是积分,D是微分。

网友B:
了解三个参数的作用有利于用经验法调整和确定PID 的参数,总结如下:

1)Kp 参数:能迅速反映误差,从而减小误差,但它不能消除稳态误差,加大Kp 还会引起系统的不稳定。

2)Ki 参数: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积分作用将能完全消除误差。但其缺点积分控制是偏差累积控制,控制作业缓慢,但是如果积分作用太强会使系统的超调量加大,甚至出现振荡。

3)Kd 参数:预测误差变化趋势,减小超调量,克服振荡,使系统的稳定性提高,还能加快系统的动态响应速度,减小调整时间,从而改善系统的动态性能。

网友D:
连续采样,然后根据yn(比例),yn-yn-1(微分)和∑yn(积分)做简单求和来决定下一时刻的输出,注意Ki尽量小

楼主:
好难,每次误差都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难,每次误差都不一样

PID参数怎样调整最佳
(1)整定比例控制
将比例控制作用由小变到大,观察各次响应,直至得到反应快、超调小的响应曲线。
(2)整定积分环节
若在比例控制下稳态误差不能满足要求,需加入积分控制。
先将步骤(1)中选择的比例系数减小为原来的50~80%,再将积分时间置一个较大值,观测响应曲线。然后减小积分时间,加大积分作用,并相应调整比例系数,反复试凑至得到较满意的响应,确定比例和积分的参数。
(3)整定微分环节
若经过步骤(2),PI控制只能消除稳态误差,而动态过程不能令人满意,则应加入微分控制,构成PID控制。先置微分时间TD=0,逐渐加大TD,同时相应地改变比例系数和积分时间,反复试凑至获得满意的控制效果和PID控制参数。

网友E:
(1)确定比例系数Kp确定比例系数Kp时,首先去掉PID的积分项和微分项,可以令Ti=0、Td=0,使之成为纯比例调节。输入设定为系统允许输出最大值的60%~70%,比例系数Kp由0开始逐渐增大,直至系统出现振荡;再反过来,从此时的比例系数Kp逐渐减小,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比例系数Kp,设定PID的比例系数Kp为当前值的60%~70%。
(2)确定积分时间常数Ti比例系数Kp确定之后,设定一个较大的积分时间常数Ti,然后逐渐减小Ti,直至系统出现振荡,然后再反过来,逐渐增大Ti,直至系统振荡消失。记录此时的Ti,设定PID的积分时间常数Ti为当前值的150%~180%。
(3)确定微分时间常数Td微分时间常数Td一般不用设定,为0即可,此时PID调节转换为PI调节。如果需要设定,则与确定Kp的方法相同,取不振荡时其值的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