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这个单片机旋转LED程序显示出来的数字是倒着的,搞了半天都正不过来

楼主:
#include "NEW_80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10][5]={
{0x83,0x75,0x6d,0x5d,0x83},
        {0xff,0xbd,0x01,0xfd,0xff},
        {0xbd,0x79,0x75,0x6d,0x9d},
        {0x7b,0x7d,0x5d,0x2d,0x73},
        {0xe7,0xd7,0xb7,0x01,0xf7},
        {0x1b,0x5d,0x5d,0x5d,0x63},
        {0xc3,0xad,0x6d,0x6d,0x03},
        {0x30,0x70,0x71,0x60,0x10},
        {0x93,0x6d,0x6d,0x6d,0x93},
        {0x90,0x6d,0x6d,0x6b,0x87}};

//0~9字表

uchar code maohao[]=
{0xff,0x93,0x93,0xff,0xff};/*":",0*/

uchar code duanxian[]=

{0xef,0xef,0xef,0xef,0xef};/*"-",0*/

uchar n,second,minute,hour;//定义时分秒

void delay(uint t)
{
        register uint bt;
        for(;t;t--)
                for(bt=0;bt<25;bt++)
                        ;
} //延时函数

void init()
{
    hour=11;
    minute=12;
    second=0;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初始化函数,开启定时器

void display()
{
        char m;
          if(n==20)     //延时1s
    {
        n=0;
        second++;
        if(second==60)   //秒到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分到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hour=0;   //时到24
            }
        }
    }//进位操作

                for(m=4;m>=0;m--)
                        {P0=num[second%10][m];delay(2);}
                P0=0xff;
                delay(4);
//显示秒个位

                for(m=4;m>=0;m--)
                        {P0=num[second/10][m];delay(2);}
//显示秒十位

                for(m=4;m>=0;m--)
                        {P0=maohao[m];delay(2);}
//显示":"

                for(m=4;m>=0;m--)
                        {P0=num[minute%10][m];delay(2);}
                P0=0xff;
                delay(4);
//显示分个位

                for(m=4;m>=0;m--)
                        {P0=num[minute/10][m];delay(2);}
//显示分十位

                for(m=4;m>=0;m--)
                        {P0=maohao[m];delay(2);}
//显示":"

                for(m=4;m>=0;m--)
                        {P0=num[hour%10][m];delay(2);}
                P0=0xff;
                delay(4);
//显示时个位

                for(m=4;m>=0;m--)
                        {P0=num[hour/10][m];delay(2);}
//显示时十位

                P0=0xff;
                delay(10);
//延时,保证一个周期

}//显示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display();
}//一直显示,等待中断

void T_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
}//定时器0中断程序

网友A(2021-06-02):
可能是取模软件的设置问题,试试调节一下倒序选项

网友B:
改取模或者硬件都行,如果有排线的话可以把P0口的线倒过来插

网友C:
把P0接口的线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D:
取模的问题,反过来就行啊

网友E:
用一下反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