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电中互补输出级的疑惑。

楼主:
请问为什么互补输出级中的二极管在交流动态分析时能等效成电阻?二极管等效电阻不是只有在输入小信号时才能等效吗,互补输出级的输入并不是小信号吧?

网友A(2021-06-02):
T1的B极电流由R1提供
Ui电压的变化会引起b1点电压的变化,从而影响Uo的电压,就这么简单
下面部分一样的道理
至于二极管小信号什么的,都不重要,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
这是OCL功放电路的基础知识
红色线意义不大,这两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让两个三极管工作于AB类放大模式,好处就是电源电压可以大范围的变化而不影响两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1的B极电流由R1提供
Ui电压的变化会引起b1点电压的变化,从而影响Uo的电压,就这么简单
下面部分一样的道 ...

谢谢你,自己又琢磨了一下,现在有点理解了。

网友C:
等效为电阻是指只用它像电阻一样作为分压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