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水机温度控制器制作

楼主:
家里电热饮水机使用已15年了,最近感觉烧出来的水温度不高,茶都泡不开。

研究了一下该机,参数如下:

分析电路原理图得知,该机温控器为83℃,温度确实不高。我分析是不是那个83℃的温控器老化变质,导致实际控制的温度降低。
拆开机器后,在热水罐上发现两个温控器,分析电路图,上面那个是85℃的温控器,下面那个是起保护作用的97℃的温控器。

本来想买一个93℃~95℃的温控器一换了之,但想到饮水机没有温度显示,平时也不知道水温到底是多少,干脆用单片机制作一个温控器来控制水温,顺便也把温度值显示出来。
电路原理图设计如下:

温度传感器采用DS18B20,单片机采用STC89C52,温度显示采用三位LED共阳数码管,由于水温不必要烧到100℃,所以只需两位显示整数,一位显示小数。
在软件中,停止加热的温度设置为88℃,开始加热的温度设置为85℃,今后如要改变控制的温度范围,只需修改程序即可。
对原电路的改造也很方便,只需拆除原83℃的温控开关,用继电器的一对“常开”触点代替,接在原电路中①、②两处即可:

这样的改造是最简便的,连指示灯都可以保留原来机器的了。
本来想采用动态扫描LED数码管显示,由于温度传感器芯片DS18B20读取温度太慢,读取一次大概要700多ms,在网上找了一些代码,始终没有调试成功。想到STC89C52单片机有四组IO口,就驱动三位LED数码管而言,完全可以采用静态扫描嘛,这样程序还要简单得多,无非就是多接几根线而已。
即便这样浪费,也还有几个IO口未用完。
由于继电器是12V的,所以整机供电采用12V的开关电源,并经三端稳压器78L05输出5V供单片机使用。

用面包板搭电路也调试成功。

还是按习惯先设计洞洞板布线。

焊接完成。

成品12V开关电源:

全部电路已焊接完成:

用AB胶在饮水机内部固定安装柱:

在饮水机侧面开孔安装LED数码管,先用手电钻钻孔,再用什锦锉刀慢慢锉:

用“风油精”清除油性记号笔的痕迹。

安装完毕:

DS18B20温度传感器安装在原来温控器的地方,用1mm厚的铁皮做一个卡子,将传感器紧紧地压在热水罐壁上,别忘了要在传感器与罐壁之间涂一层硅脂。

顺便把使用已15年的水龙头也更换了:

在改造中发现多处水管接头的捆扎带都老化开裂了,好在以前买得有一包(500根)同型号的捆扎带,也将它们全部更换了。
改造后,放开水时,感觉有蒸汽冲出,但不太强烈,以前却没有这种情况,说明温度确实比以前提高了。

改造中发现热水罐的保温是用1CM左右厚的海绵套子简单地套在罐体上,直观感觉保温效果不会好,因此对保温效果进行了测试。

当热水器温度达到88℃停止加热时,我按下了秒表,由于罐体的热阻,内部温度传递到外部有一定的滞后,这时温度还会缓慢上升到90℃左右时才会停止并开始下降。当温度降低到85℃再次通电加热时,秒表记录到的时间是16分钟。也就是说,热水罐那层海绵的保温时间是16分钟。
同时用手去摸热水罐海绵外面的温度,明显感觉温度很高,周围空气都是热的,看来保温效果确实不好。
为了增强热水罐的保温效果,我用泡沫塑料及太空棉将热水罐周围的空间塞满,将热水罐包了个严严实实,如下图所示:

再次测量保温时间,从停止加热到再次加热的时间,秒表显示为40分15秒。保温时间比改造前增加了24分钟,足足延长了150%的保温时间。
至此,热水器改造完毕,效果还是满意的。

网友A(2021-06-03):
传感器会挂的

网友B:
谢谢回复。
18B20的测温范围是:-55℃~+125℃,怎么挂?就算挂了,重新换。
我到要看看它多久能挂。

网友C:
楼主,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把数码管换成四位一体的那种,然后把单片机换成stc12或者15,体积会小一些,然后成本应该也会下降个几块钱,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D:
不错,有想法,为你点赞!15年了,饮水机塑料也不行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把数码管换成四位一体的那种,然后把单片机换成stc12或者15,体积会小一 ...

谢谢回复。
四位一体的数码管固然好,可以少接很多线,但只能动态扫描。我也在网上找了几个动态扫描显示的例子,但都未调试成功,最后为了软件简便,只有用目前静态扫描显示这种方法。
单片机也是采用手里的存货,想到反正饮水机内部空间足够大,放得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错,有想法,为你点赞!15年了,饮水机塑料也不行了吧?

谢谢你的回复。
饮水机的塑料到是没有问题,只是在拆换龙头时,发现开水这边的龙头内部已经老化了,用手都抠得下塑料来。其实龙头早就该换了,当时发现开水这边的龙头必须把饮水机上面拆开才能换,觉得麻烦也就耽误了。

网友E:
看来LZ也是爱家之人啊,对自己作的产品感觉就像给它重新赋于新的生命,仿佛就是别外一个我在那里默默的工作着。

网友F:
又见张哥大作。这种饮水机大部分都不能烧开水,如果烧开,蒸汽不知怎么排!
推荐你买一个小电磨,AC220V的,可调速。不要买直流或用电池的。电磨的用处非常大,很多制作没有它不好办,回头我发张图给你。

网友G:
你这洞洞板排版的用的是什么软件?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两个按钮用于设定,看到有臭氧杀菌的,可以整一起啊,来个定时工作;还有,如果在家时间比较固定的话,可以让电路在不在家及下半夜(视饮水习惯)的时候关闭加热功能,这样也可以节约一丁点的电还不担心喝百滚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这洞洞板排版的用的是什么软件?我觉得可以增加一、两个按钮用于设定,看到有臭氧杀菌的,可以整一起啊, ...

1、洞洞板排版软件是:LochMaster 4.0。
2、开始也想过用开关来设置温度,但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无EEPROM,保存不了数据。
3、臭氧这个装置从买来就没使用过,没有这个需求。几十年前自己也制作过一个“臭氧发生器”,当时叫负粒子发生器,用来清新家里的空气,那是《中学科技》杂志上介绍的,效果怎么样也无数据说明,到是发现蚊子飞进去会被电死,那时怎么就没想到借此发明电蚊拍呢?还是缺泛发明家的素质。
4、以前是白天开机,晚上睡觉前关机,现在是要喝水前开机,烧好后接到保温杯里就关机,一保温杯可以喝上大半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又见张哥大作。这种饮水机大部分都不能烧开水,如果烧开,蒸汽不知怎么排!
推荐你买一个小电磨,AC ...

我现在提高温度以后(实测大约91℃),还是有一点点蒸汽,温度再高恐怕就要到处漏气了。

网友H(2021-08-26):
老师的设计都是精品,手工活也牛逼

网友I:
程序里面要做好安全机制,如果出bug了,搞不好会一直加热。加一些类似线程守护的机制。

网友J:
烧水都是用不锈钢盆,原饮水机的 83℃ 较为合理高了易生水垢又不好清理,入口的水总不能如工业锅炉那样加纯碱除垢吧?看看有些地方的开水机整个管路都是厚厚的水垢,看了都倒胃口

网友K(2021-12-04):
我怎么没看到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