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快速上手8pin脚单片机

楼主(2021-06-02):
   各位大佬们,大家好,我是一个单片机新手,也就是看了一下51单片机的视频,也自己做了一些小程序(跟着教程),跟着教程感觉什么都会,离开教程感觉全部都废。。。 。。。
由于所在行业的原因,估计日后都是用到便宜的8p脚单片机,但是只会在STC89C85RC上写写简单程序,跑一跑,用公司名义找STC官方要了几片8脚的STC8系列的带ADC的单片机芯片和烧录器,想先写几个灯饰控制程序,做一个电路板先试试,但是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怎么去检测IO引脚外接的光敏二极管导致的电压值变化?从而判断白天黑夜,怎么通过红外感应头判断人体靠近?然后怎么用一个脚去控制PWM来调光?完全是懵的,求指点,求推荐一些书籍或资料,求入门技巧!

网友A:
你问的问题,要真说起来能出一本书了
什么东西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你基础并没有打好,先把基础打好再说,有扎实的模电和数字电路基础,一般有个什么项目或者想法,脑子里面就已经有大概的构想了
就以光敏电阻判断白天黑夜来说
光敏电阻会随着光照的亮度而变化,串联一个电阻就形成了一个初中的电阻分压电路
那么,光照亮度的改变会引起光敏电阻阻值的变化,就会引起这个光敏电阻两头电压的变化
然后,从这个电压去判断是后天还是晚上
这单片机的ADC就是用来测量光敏电阻电压的,测量到的数据和实际的白天黑夜数据对比,就可以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问题,要真说起来能出一本书了
什么东西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你基础并没有打好,先把基础打好再说,有扎 ...

理论和实际的区别就在于,看51的教程,DA转换是用8个脚的数值(8位)来举例的,可是我想用的这个单片机,一共才8个脚,所以不知道这种芯片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应该是一个脚的数值,串联依次输出?具体怎么实现的?不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理论和实际的区别就在于,看51的教程,DA转换是用8个脚的数值(8位)来举例的,可是我想用的这个单片机, ...

基础太差,应该一步步来,每个功能都单独实现一次,再组合起来就不难了,不要一次性就完成。
DA是数模,而你要检测白天黑夜应该用ADC模数转换的,只需要一个输入引脚,不要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理论和实际的区别就在于,看51的教程,DA转换是用8个脚的数值(8位)来举例的,可是我想用的这个单片机, ...

去STC官网下载8G系的手册 读一下就明白了 写的还算清楚

虽然只有8个脚 但很多功能是复用一个管脚 比如ADC和PWM就在同一个管脚 用于ADC时管脚定义成高阻 用于PWM时管脚定义成推挽 然后开闭对应寄存器即可 就是说 一个管脚可以做很多事 本身单片机的管脚就是即可输出也可输入的 其它功能都是扩展

还是上面那句话 仔细阅读手册 你买个冰箱回家 不看说明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和实际的区别就在于,看51的教程,DA转换是用8个脚的数值(8位)来举例的,可是我想用的这个单片机, ...

你说的是"DA",我说的是"ADC"
编程要有严谨的思维,你说的和我说不是一个东西
测量一个引脚的电压就是用一个引脚,怎么就要用到8个引脚了呢?
测量到一个引脚电压之后的数据是存放在单片机内部地址的,怎么输出是另外一回事了,再说,输出一级数据(不管它是多少位的数据),最少可以是只用两线:一个是数据线,一个是地,请参考18B20
没有谁规定是要用8个IO来输出的呀
你的基础不是一般的差,最好是先去学习一下数字电路,大概的复习一下,每天两个小时,十天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D:
既然急于求成,既然有公司背景,不如花点钱找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