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脚单片机PWM控制数显灯饰控制DIY求指点

楼主(2021-06-02):
新手打算自己DIY一个程序,但是水平有限(本人硬件设计没问题,一直做的是电子硬件工程师的工作,画画板,调试下电子电路没问题的),特求大佬们指点一二,要求如下:
目的,通过自己实际操作,基本掌握STC8G1K08A-36I-SOP8单片机的简单使用。
1、完成一个灯饰控制板:
功能1 灯饰的PWM调光控制。通过两个按键 ,分别加减,可以改变占空比,控制调光芯片BP5711(晶丰明源芯片)第三脚PWM达到控制亮度的目的。如果可以接个数码管或者液晶屏显示数值,更好。
功能2 通过光敏二极管或光敏电阻,识别白天黑夜转换,白天不亮灯,晚上亮灯,可以通过一个开关强制亮灯。
功能3 通过红外感应,识别人体,靠近灯亮,延时时间后灯灭。
2、根据单片机程序外围元件的简单连接原理图,详细的图纸和PCB我可以自己完成。
希望能有大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您的回复,或将影响我的一生,感谢有你,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哥们不要老是执着于"8脚单片机"
像你说的那些功能,基本都是学单片机时的基本应用,没有一个是高级点的应用
那么,你所说的"指点"是什么?
因为我看到你另外一个帖子是ADC都不会的,那么,电路就得指点你了
ADC硬件电路你都不会,软件更不用说了
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帮你画好电路,写好代码,你来布线了?
在这个论坛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帖子,基本也不是什么很难的应用,但大家的时间都是宝贵的,像你这个应用下来,没有个三五天的还搞不来,没有谁愿意就这样帮你花那么多时间搞的
但要是说跟你要钱,它很多东西就变味了,来这个论坛回答问题本身是就本着相互学习的心态而来的,
你还不如多花点时间,自己一步一步来,说真的,你有一定的基础,这学起来没有那么难的,一天到晚等着别人帮你,几个月就这样浪费了,你要是用心学,有可能早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不要老是执着于"8脚单片机"
像你说的那些功能,基本都是学单片机时的基本应用,没有一个是高级点的应用
...

兄弟,做下解释:
执着于“8脚单片机”的原因是我已经工作,所处的行业(灯饰)决定了会非常注重成本,要想用在实际工作中,一定只有这个选择。
我相求的指点,主要是针对一个新手来说,如何快速上手一个新芯片,规格书有在看,我知道可能对于大佬们来说,这些都是些小问题,不应该问的,但是新手也有好几种,有专业积累不太够的,也有天赋不好,想着以勤补拙的。之前也自学过很多软件,比如AUTO CAD PRO/E,protell99,AD,还有玩游戏的一段还见自学易语言做了些简单的按键外挂,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单片机想要学好更加难一点,实不相瞒,我这已经是回过头第四次来学习了,开发板以及教程都买了三块,在开发板上stc89C52RC上,感觉还是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程序,但是重新介入一个新芯片,就蒙了,就像你所说的,这些基本应用在开发板上,我相信我花点时间,东拼西凑,应该还是可行的,我觉得在学习的过程中,先“抄袭”,了解每行代码,再模仿吃透,一步步来,我现在想求一份这样的资料,就是想着慢慢去理解每一个我不懂得地方,完全自学很辛苦的,比如之前学习流水灯,一个_cror_ 循环左移命令没有包涵头文件,搞了几个小时,第一次写数码管数组,最后没有打:等这类错误不少,也花了大量的时间在这上面。
所以,我想有一个可以借鉴的程序,自己再花时间去逐步熟悉,类似的资料网上找不到,STC89C52的倒是很多,但是8脚的一个都没找到。我只想通过一次实例操作,来学会它,感谢有时间也愿意帮我的人能指点一二,或者推荐下相关视频或书籍。

网友B:
BP5711是一款非隔离的电源管理芯片把。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尴尬咯

网友C:
试一试其他单片机,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P5711是一款非隔离的电源管理芯片把。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尴尬咯

是的,这个无所谓吧,只要单片机能出来一个PWM信号就可以了,哎,想拿个实际项目练下手真不容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做下解释:
执着于“8脚单片机”的原因是我已经工作,所处的行业(灯饰)决定了会非常注重成本, ...

STC8G1K08A-36I-SOP8和STC89C52RC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STC8051内核,不同的是STC8G1K08A-36I-SOP8在内置的功能上比89C52多,但引脚少
至于其它的什么1T指令的,那是不用管的
如果你能操作89C52却不会STC8G1K08A-36I-SOP8,那么,你在单片机还没有入门,只要你入门了一款单片机,基本上你就会单片机了,以后只要看一下数据手册,用一段时间学习一下就能上手了我这有一个89C52的C语言教程,你可以参考一下
你现在要做的,是先了解单片机的原理,可以从89C52开始,因为这个资料最多,不是随便看看那种,是完全学明白的那种
比如:学习定时器,那么,你就要知道,定时器的几种工作模式,如何设定工作模式相关寄存器,怎么启动和关闭,标志位的操作,定时器中断操作,定时器时间的相关操作,在89C52的数据手册中,它有5个页面的内容,你要完全明白怎么操作,不一定要全部背下来,但一定要会怎么用,以后,在你使用到定时器的时候,就打开数据手册这个页面,一边看数据手册一边写代码,久了,你就会怎么用这个定时器的功能了
当你学会89C52的定时器之后,用到了STC8G1K08A-36I-SOP8,你再打开这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的定时器页面,对着这个页面,你就会用STC8G1K08A-36I-SOP8的定时器了
别的功能也是一样的
学习单片机一定要看数据手册,里面是有例程的,所有的功能都有教程的,你不会是没有看过数据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G1K08A-36I-SOP8和STC89C52RC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STC8051内核,不同的是STC8G1K08A-36I-SOP8在内置的 ...

感谢指点,数据手册有看,中断和定时器部分我也反复看了好几次,对着视频和教材(云龙的视频和单片机C语言书本)也知道怎么设置中断和定时模式、以及各种开关的设置,装初值等,只是关了视频和教程,就不熟练了,还是缺少实际操作,我觉得我还是再回过头去重新再看几遍教程视频吧,然后尝试做做全新的简单项目,我之前的求助目的也在于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数据手册有看,中断和定时器部分我也反复看了好几次,对着视频和教材(云龙的视频和单片机C语 ...

刚开始学单片机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复制粘贴,你把别人的代码复制过来,然后改一下,改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感觉自己好像已经会了,实际你也不太明白这代码什么意思,最好就是自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打出来,
学STC89C52单片机不是学这个型号的编程,而是学"单片机编程",这是重点
初学的时候进度可能很慢,但一旦学会了,以后就好办了
等到你学会了单片机,复制粘贴却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