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led屏温度显示的是0000?求指导如何排查错误

楼主(2021-06-0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ds1302.h"
#include"temp.h"

uchar singletime[13];
uchar DisplayData[8];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 温度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lcd显示
{
    float tp;
        if(temp<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temp-1;
                temp=~temp;
                tp=temp;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tp=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tp*0.0625*100+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DisplayData[1] = 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2] = temp % 1000 / 100;
        DisplayData[3] = 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4] = temp %  10 / 1;

}

void display()
{
     Ds1302ReadTime();
         singletime[0]=TIME[6]/16;//年的十位             32/16=2
         singletime[1]=TIME[6]%16;//年的个位             32%16=0
         singletime[2]=TIME[4]/16;//月的十位             5/16=0
         singletime[3]=TIME[4]%16;//月的个位             5%16=5
         singletime[4]=TIME[3]/16;//日的十位             33/16=2
         singletime[5]=TIME[3]%16;//日的个位             33%16=1
         singletime[6]=TIME[2]/16;//时的十位,24时制         35/16=2
         singletime[7]=TIME[2]%16;//时的个位                         35%16=3
         singletime[8]=TIME[1]/16;//分的十位                         89/16=5
         singletime[9]=TIME[1]%16;//分的个位                         89%16=9
         singletime[10]=TIME[0]/16;//秒的十位                         0/16=0
         singletime[11]=TIME[0]%16;//秒的个位                         0%16=0
         singletime[12]=TIME[5]%16;//星期几                                  4

}

int main(void)
{            u8 t;
               Ds1302Init();                      //初始化Ds1302
                Ds18b20Init();                   //初始化Ds18bInit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while(1)
        {

                display();                                             //显示时间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显示温度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OLED_ShowNum(20,0,DisplayData[1],1,16);   //温度
               OLED_ShowNum(28,0,DisplayData[2],1,16);
               OLED_ShowNum(36,0,DisplayData[3],1,16);
               OLED_ShowNum(44,0,DisplayData[4],1,16);

                OLED_ShowString(20,2,"20");                           //年
                OLED_ShowNum(44,2,singletime[0],1,16);
                OLED_ShowNum(52,2,singletime[1],1,16);

                OLED_ShowNum(20,4,singletime[12],1,16);    //星期
                OLED_ShowNum(10,6,singletime[2],1,16);      //月
                OLED_ShowNum(18,6,singletime[3],1,16);
                OLED_ShowString(26,6,"/");
                OLED_ShowNum(34,6,singletime[4],1,16);     //日
                OLED_ShowNum(42,6,singletime[5],1,16);
                OLED_ShowString(50,6,"/");
                OLED_ShowNum(58,6,singletime[6],1,16);    //时
                OLED_ShowNum(64,6,singletime[7],1,12)
                OLED_ShowString(72,6,"/");
                OLED_ShowNum(80,6,singletime[8],1,16);    //分
                OLED_ShowNum(88,6,singletime[9],1,16);
                OLED_ShowString(96,6,"/");
                OLED_ShowNum(104,6,singletime[10],1,16);    //秒
                OLED_ShowNum(112,6,singletime[11],1,16);

                /*delay_ms(500);
                OLED_Clear();
                delay_ms(500);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_ms(500);
                OLED_DrawBMP(0,0,128,8,BMP2);
                delay_ms(500);        */
        }

}

#include"temp.h"
/*******************************************************************************
* 函 数 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elay1ms(uint y)
{
        uint x;
        for(y ; y>0; y--)
        {
                for(x=110; x>0; x--);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左移一位,然后与上右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be);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
* 函数功能                   : 读取温度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 = 0;
        uchar tmh, tml;
        Ds18b20ChangTemp();                                 //先写入转换命令
        Ds18b20ReadTempCom();                        //然后等待转换完后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tml = Ds18b20ReadByte();                //读取温度值共16位,先读低字节
        tmh = Ds18b20ReadByte();                //再读高字节
        temp = tmh;
        temp <<= 8;
        temp |= tml;
        return temp;
}

楼主:
ds1302和ds18b20单独显示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同时显示时温度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A:
1,是模拟还是实物,实物要看看Ds18b20供电够不够;2。Ds18b20对时序要求高,是不是有中断干扰了?

网友B:
感觉你只是将两个程序简单的合并起来,或许显示处理那起冲突了,由于没有时间和温度显示的程序,无从判断,为什么不把 display(); 和 datapros(); 的程序一起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只是将两个程序简单的合并起来,或许显示处理那起冲突了,由于没有时间和温度显示的程序,无从判断, ...

这两个函数在主函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