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齐MCU如何定义16位数组放在rom

楼主(2021-06-03):
初次用九齐MCU,遇到一个问题,我需要定义一个16位的数组,存放在rom区,如下所示:const uint16_t __MEM_CODE__ g_temp_maps[] =
{
    32500, 26700, 21990, 18160, 15050,12520,10450,8770,7380,6238,         /* 0 - 9 */
    5293,  4509,  3855,  3308,  2848, 2460, 2132, 1852,1614,1410,                  /* 10 - 19 */
    1235,  1083,  952, 838, 739, 655,                                                                        /*        20 - 25*/
};

这样编译老是会出错,提示“使用了未定义的符号‘STK03’(13010)   ”,
如果改为定义8位数组,就不会提示这个错误,这怎么解?

网友A:
uint16有没有进行宏定义?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查编译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16有没有进行宏定义?

有进行宏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查编译器手册。

嗯,我在看手册,用的九齐的NY8A051F,开发环境就用官方的IDE和编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查编译器手册。

在看手册,用的九齐的NY8A051F,使用官方的IDE和编译环境。

楼主:
有没有对这个九齐MCU熟悉一点的,指点一下。 使用的九齐的NY8A051F,用的官方的IDE和编译环境。

网友C:
虽然数组有const 声明,但是有些编译器仍然会将数组存储到RAM里面,RAM存储空间不足时会导致溢出。

可以同时使用const 和 code修饰数组,确保将数组存储到RAM里面。

网友B:
查官方的IDE和编译环境的说明书。

网友D(2022-05-23):
改一下IDE的内存设置看看
改大

网友E:
提示“使用了未定义的符号‘STK03’(13010)
问题可能不是在数组这边。被牵连到了,你从错误行开始往回查。。

网友F: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