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PID平衡车程序

楼主(2021-06-03):
#include <PS2X_lib.h>  //for v1.6
#define PS2_DAT        A0  //14
#define PS2_CMD        A1  //15
#define PS2_SEL        A2  //16
#define PS2_CLK        A3  //17
#define pressures   true
#define rumble      true
PS2X ps2x;
int error = 0;
byte type = 0;
byte vibrate = 0;
#define left_turn   0x06//按键左旋转
#define right_turn  0x07//按键右旋转
struct _pid{
    float SetSpeed;            //定义设定值
    float ActualSpeed;        //定义实际值
    float err;                //定义偏差值
    float err_last;            //定义上一个偏差值
    float Kp,Ki,Kd;            //定义比例、积分、微分系数
    float voltage;          //定义电压值(控制执行器的变量)
    float integral;            //定义积分值
}pid;
void PID_init(){               //PID初始化,调整参数
    printf("PID_init begin \n");
    pid.SetSpeed=0.0;
    pid.ActualSpeed=0.0;
    pid.err=0.0;
    pid.err_last=0.0;
    pid.voltage=0.0;
    pid.integral=0.0;
    pid.Kp=0.2;
    pid.Ki=0.015;
    pid.Kd=0.2;
    printf("PID_init end \n");
}
float PID_realize(float speed){
    pid.SetSpeed=speed;
    pid.err=pid.SetSpeed-pid.ActualSpeed;
    pid.integral+=pid.err;
    pid.voltage=pid.Kp*pid.err+pid.Ki*pid.integral+pid.Kd*(pid.err-pid.err_last);
    pid.err_last=pid.err;
    pid.ActualSpeed=pid.voltage*1.0;
    return pid.ActualSpeed;
}
enum {
  enSTOP = 1,
  enRUN,
  enBACK,
  enLEFT,
  enRIGHT,
  enUPLEFT,
  enUPRIGHT,
  enDOWNLEFT,
  enDOWNRIGHT
} enCarState;
#define level1  0x08//速度控制标志位1
#define level2  0x09//速度控制标志位2
#define level3  0x0A//速度控制标志位3
#define level4  0x0B//速度控制标志位4
#define level5  0x0C//速度控制标志位5
#define level6  0x0D//速度控制标志位6
#define level7  0x0E//速度控制标志位7
#define level8  0x0F//速度控制标志位8
int Left_motor_back = 9;     //左电机后退(IN1)
int Left_motor_go = 5;     //左电机前进(IN2)
int Right_motor_go = 6;    // 右电机前进(IN3)
int Right_motor_back = 10;    // 右电机后退(IN4)
int buzzer = 8;//设置控制蜂鸣器的数字IO脚

int control = 150;//PWM控制量

int g_carstate = enSTOP; //  1前2后3左4右0停止
int g_servostate = 0;  //1左摇 2 右摇
/*超声波*/
int Echo = A5;  // Echo回声脚(P2.0)
int Trig = A4; //  Trig 触发脚(P2.1)
int Distance = 0;

/*舵机*/
int servopin = 2;  //设置舵机驱动脚到数字口2

/*点灯*/
int Led = 13; //
/*灭火*/
int Fire = 12; //
int speakerPin = 3;  //11
void PS2_Ctrol(void);

void setup()
{
  //初始化电机驱动IO为输出方式
  pinMode(Left_motor_go, OUTPUT); // PIN 5 (PWM)
  pinMode(Left_motor_back, OUTPUT); // PIN 9 (PWM)
  pinMode(Right_motor_go, OUTPUT); // PIN 6 (PWM)
  pinMode(Right_motor_back, OUTPUT); // PIN 10 (PWM)
  pinMode(buzzer, OUTPUT); //设置数字IO脚模式,OUTPUT为输出
  pinMode(Echo, INPUT);    // 定义超声波输入脚
  pinMode(Trig, OUTPUT);   // 定义超声波输出脚
  pinMode(servopin, OUTPUT);     //设定舵机接口为输出接口
  pinMode(Led, OUTPUT);   // 定义点灯输出脚
  pinMode(Fire, OUTPUT);   // 定义灭火输出
  pinMode(speakerPin, OUTPUT); //定义唱歌引脚

  //digitalWrite(buzzer,HIGH);    //不发声
  // digitalWrite(Led,HIGH);
  // digitalWrite(Fire,HIGH);
  Serial.begin(9600);        //波特率9600 (蓝牙通讯设定波特率)
  /*PS2初始化*/
  error = ps2x.config_gamepad(PS2_CLK, PS2_CMD, PS2_SEL, PS2_DAT, pressures, rumble);
  type = ps2x.readType();
  switch (type) {
    case 0:
      Serial.print("Unknown Controller type found ");
      break;
    case 1:
      Serial.print("DualShock Controller found ");  //这种
      break;
    case 2:
      Serial.print("GuitarHero Controller found ");
      break;
    case 3:
      Serial.print("Wireless Sony DualShock Controller found ");
      break;
  }

}

void Distance_test()   // 量出前方距离
{
  digitalWrite(Trig, LOW);   // 给触发脚低电平2μs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Trig, HIGH);  // 给触发脚高电平10μs,这里至少是10μs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Trig, LOW);    // 持续给触发脚低电
  float Fdistance = pulseIn(Echo, HIGH);  // 读取高电平时间(单位:微秒)
  Fdistance = Fdistance / 58;    //为什么除以58等于厘米,  Y米=(X秒*344)/2
  // X秒=( 2*Y米)/344 ==》X秒=0.0058*Y米 ==》厘米=微秒/58
  //Serial.print("Distance:");      //输出距离(单位:厘米)
  //Serial.println(Fdistance);         //显示距离
  Distance = Fdistance;
}

void run()     // 前进
{
  int speed=PID_realize(20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 speed);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 speed);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 control); //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 control - 25); //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delay(time * 100);   //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brake()         //刹车,停车
{
  int speed=PID_realize(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 speed);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 speed);
  //delay(time * 100);//执行时间,可以调整
}

void left()         //左转(左轮不动,右轮前进)
{
  int speed=PID_realize(20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 speed);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 0);
}

void right()        //右转(右轮不动,左轮前进)
{
  int speed=PID_realize(200.0);
  analogWrite(Right_motor_back, speed);
  analogWrite(Left_motor_back, speed);
}
void upright()        //右上(右轮不动,左轮前进)
{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back, LOW);
  digitalWrite(Left_motor_back, LOW);
  digitalWrite(Right_motor_go, HIGH); // 右电机前进
  digitalWrite(Left_motor_go, HIGH); // 左电机前进

  analogWrite(Right_motor_go, 120); //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右电机减速
  analogWrite(Left_motor_go, 180); //PWM比例0~255调速,左右轮差异略增减
}
void front_detection()
{
  //此处循环次数减少,为了增加小车遇到障碍物的反应速度
  for (int i = 0; i <= 5; 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    servopulse(servopin, 90); //模拟产生PWM
  }
}

void left_detection()
{
  for (int i = 0; i <= 15; 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    servopulse(servopin, 175); //模拟产生PWM
  }
}

void right_detection()
{
  for (int i = 0; i <= 15; i++) //产生PWM个数,等效延时以保证能转到响应角度
  {
//    servopulse(servopin, 5); //模拟产生PWM
  }
}

void loop()
{
  int temp = 0;
  PS2_Ctrol();
  switch (g_carstate)
  {
    case enRUN: run();  break;
    case enLEFT: left();  break;
    case enRIGHT: right(); break;
    //case enBACK: back(); break;
    default: break;
  }
  switch (g_servostate)
  {
    case 0: if (temp != 0) {
        temp = 0;
        front_detection();
      } break;
    case 1: if (temp != 1) {
        temp = 1;
        left_detection();
      } break;
    case 2: if (temp != 2) {
        temp = 2;
        right_detection();
      } 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50);
}

void PS2_Ctrol(void)
{
  int X1, Y1, X2, Y2;
  if (error == 1) //skip loop if no controller found
    return;
  if (type != 1) //skip loop if no controller found
    return;
  //DualShock Controller
  ps2x.read_gamepad(false, vibrate); //read controller and set large motor to spin at 'vibrate' speed

  if (ps2x.Button(PSB_START))        //will be TRUE as long as button is pressed
    Serial.println("Start is being held");
  if (ps2x.Button(PSB_SELECT))
    Serial.println("Select is being held");

  if (ps2x.Button(PSB_PAD_UP)) {     //will be TRUE as long as button is pressed
    Serial.print("Up held this hard: ");
    Serial.println(ps2x.Analog(PSAB_PAD_UP), DEC);
    g_carstate = enRUN;
  }
  else if (ps2x.Button(PSB_PAD_RIGHT)) {
    Serial.print("Right held this hard: ");
    Serial.println(ps2x.Analog(PSAB_PAD_RIGHT), DEC);
    g_carstate = enRIGHT;
  }
  else if (ps2x.Button(PSB_PAD_LEFT)) {
    Serial.print("LEFT held this hard: ");
    Serial.println(ps2x.Analog(PSAB_PAD_LEFT), DEC);
    g_carstate = enLEFT;
  }
  else if (ps2x.Button(PSB_PAD_DOWN)) {
    Serial.print("DOWN held this hard: ");
    Serial.println(ps2x.Analog(PSAB_PAD_DOWN), DEC);
    g_carstate = enBACK;
  }
  else
  {
    g_carstate = enSTOP;
  }

  vibrate = ps2x.Analog(PSAB_CROSS);  //this will set the large motor vibrate speed based on how hard you press the blue (X) button
  if (ps2x.NewButtonState())
  { //will be TRUE if any button changes state (on to off, or off to on)
    if (ps2x.Button(PSB_L3))//停止
    {
      g_carstate = enSTOP;
      Serial.println("L3 pressed");
    }
    if (ps2x.Button(PSB_R3)) //复位
    {
      front_detection();
      Serial.println("R3 pressed");
    }
    if (ps2x.Button(PSB_L2)) //加速
    {
      Serial.println("L2 pressed");
      control += 50;
      if (control > 255)
      {
        control = 255;
      }
    }
    if (ps2x.Button(PSB_R2))
    {
      Serial.println("R2 pressed");
      control -= 50;
      if (control < 50)
      {
        control = 100;
      }
    }
    if (ps2x.Button(PSB_TRIANGLE)) //点灯
    {
      Serial.println("Triangle pressed");
      digitalWrite(Led, !digitalRead(Led));  //反转电平
    }
  }

  if (ps2x.ButtonPressed(PSB_CIRCLE))//灭火              //will be TRUE if button was JUST pressed
  {
    Serial.println("Circle just pressed");
    digitalWrite(Fire, !digitalRead(Fire));   //反转电平
  }
  if (ps2x.NewButtonState(PSB_CROSS))//鸣笛              //will be TRUE if button was JUST pressed OR released
  {
    Serial.println("X just changed");
//   whistle();
  }
  if (ps2x.ButtonReleased(PSB_SQUARE))//唱歌             //will be TRUE if button was JUST released
  {
    Serial.println("Square just released");
   //PlayTest();
  }

  if (ps2x.Button(PSB_L1) || ps2x.Button(PSB_R1))
  { //print stick values if either is TRUE
    Serial.print("Stick Values:");
    Serial.print(ps2x.Analog(PSS_LY), DEC); //Left stick, Y axis. Other options: LX, RY, RX
    Serial.print(",");
    Serial.print(ps2x.Analog(PSS_LX),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ps2x.Analog(PSS_RY), DEC);
    Serial.print(",");
    Serial.println(ps2x.Analog(PSS_RX), DEC);
    Y1 = ps2x.Analog(PSS_LY);
    X1 = ps2x.Analog(PSS_LX);
    Y2 = ps2x.Analog(PSS_RY);
    X2 = ps2x.Analog(PSS_RX);

    /*左摇杆*/
    if (Y1 < 5 && X1 > 80 && X1 < 180) //上
    {
      g_carstate = enRUN;
    }
    else if (Y1 > 230 && X1 > 80 && X1 < 180) //下
    {
      g_carstate = enBACK;
    }
    else if (X1 < 5 && Y1 > 80 && Y1 < 180) //左
    {
      g_carstate = enLEFT;
    }
    else if (Y1 > 80 && Y1 < 180 && X1 > 230)//右
    {
      g_carstate = enRIGHT;
    }
    else if (Y1 <= 80 && X1 <= 80) //左上
    {
      g_carstate = enUPLEFT;
    }
    else if (Y1 <= 80 && X1 >= 180) //右上
    {
      g_carstate = enUPRIGHT;
    }
    else if (X1 <= 80 && Y1 >= 180) // 左下
    {
      g_carstate = enDOWNLEFT;
    }
    else if (Y1 >= 180 && X1 >= 180) //右下
    {
      g_carstate = enDOWNRIGHT;
    }
    else//停
    {
      g_carstate = enSTOP;
    }

    /*右摇杆*/
    if (X2 < 5 && Y2 > 110 && Y2 < 150) //左
    {
      g_servostate = 1;
    }
    else if (Y2 > 110 && Y2 < 150 && X2 > 230)//右
    {
      g_servostate = 2;
    }
    else//归位
    {
      g_servostate = 0;
    }

  }
}

网友A:
给个图片

网友B:
感觉很不错,可以用用试试

网友C:
用什么硬件啊?

网友D:
有硬件实物图么?

网友E:
看着还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21-07-20):
想请问一下楼主,有没有是基于51单片机来实现跷跷板上,pid的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