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MAX7221芯片驱动数码管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
我是用的是at89c51芯片,可以通过MAX7221芯片进行数码管驱动,实现三个引脚控制8位数码管,驱动函数已经写好,包括数码管显示函数,可以随心控制你想要输出的数字

目前我设置为8位数,自动减1,具体功能可以自行加入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DIN = P2^0; //数据串出引脚
sbit CS = P2^1; //片选端
sbit CLK = P2^2; //移位时钟端
unsigned char disp_buff[10] = {0,1,2,3,4,5,6,7,8,9};//显示的数字,数值为10的时候,显示“-”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i = 0;i < 120;i++);
}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CS = 0;        // 先写地址,片选置低,串行数据加载到移位寄存器

        for(i = 0;i < 8;i++)   //
{
         CLK = 0;     //时钟上升沿数据移入内部移位寄存器
  addr <<= 1;    //待发送的地址,每次左移一次,高位在前发送,
  DIN = CY;    //数据移位后,如果有溢出,则可以从进位位CY中获得溢出的数据位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下降沿时数据从DOUT移出
}

for(i = 0;i < 8;i++)
{
   CLK = 0;   //
  dat <<= 1;   //发送数据
  DIN = CY;
  CLK = 1;
  _nop_();
  _nop_();
  CLK = 0;
}
CS = 1;      //CS上升沿,数据锁存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max7221(void)
{write_data(0x09,0xff);    //编码模式
write_data(0x0a,0x07);    //亮度控制
write_data(0x0b,0x07);    //扫描数码管的位数
write_data(0x0c,0x01);    //工作模式
         write_data(0x0f,0x00);    //工作模式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Sec_1=0,Sec_2=0,Sec_3=0,Sec_4=0,Sec_5=0,Sec_6=0,Sec_7=0,Sec_8=0;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int Sum=87654321;
init_max7221();    // 初始化
delayms(2);
        while(1)
        {
                Sum-=10;
                Sec_8 = Sum/10000000;
                Sec_7 = Sum%10000000/1000000;
                Sec_6 = Sum%1000000/100000;
          Sec_5 = Sum%100000/10000;
          Sec_4 = Sum%10000/1000;
                Sec_3 = Sum%1000/100;
                Sec_2 = Sum%100/10;
                Sec_1 = Sum%10;

   for(i = 0;i < 8;i++)
         {
                 switch(i)
                 {
                         case 0: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8]);break;
                         case 1: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7]);break;
                         case 2: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6]);break;
                         case 3: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5]);break;
                         case 4: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4]);break;
                         case 5: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3]);break;
                         case 6: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2]);break;
                         case 7:write_data(i+1,disp_buff[Sec_1]);break;
                        default:break;
                 }
   }
        i=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