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变频空调压缩机的控制板子,但我无法现实。

楼主(2021-06-03):
想设计一个变频空调压缩机,电路知道怎么搭建,就是控制程序方面比较复杂,不知道怎么控制UVW。

楼主:
不知道怎么驱动压缩机,而且这个还分交流压缩机和直流压缩机,我对驱动直流压缩机感兴趣,但是不会驱动控制。

网友A:
变频压缩机控制电路就是交流变频器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变频空调的控制,最主要就是变频器的设计。电机转速与电源频率是一致的。50hz对应3000rpm. 40hz对应2400rpm。首先要把220v转换成310v直流,再通过spvm转换成三相交流,同时调节频率。目前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不过现在主流是bldc直流电机,更省电,交流异步电机能耗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