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修改后的程序H文件没有更新

楼主(2021-06-03):
哪位老师能给我解释一下,我修改后的程序,为什么H文件没有更新?下载到芯片中还是最初的程序。

网友A:
看看设置有没有问题,或者文件路径搞到哪里了

网友B:
修改文件后,要先存盘,再编译。有些软件有这个特点,如ADS1.2。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程序改完以后重新编译生成hex文件才可以,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检查修改程序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