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个电源叫直流电压源吗

楼主:
一个案例中有如图所示的电源,在14.0版本中似乎没有,应该是直流稳压源吗

网友A(2021-06-03):
图中的 V1 这个电压值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B:
是直流源,交流源会有~符号

网友C:
标注正负级的就是直流源

网友D:
如果不能确定 可以在两边接入示波器测一下。如果有波形就是交流。没波形就是直流。

网友E:
在仿真软件中可以修改电压值,可以用示波器测试,图中是直流电压源

网友F:
直流电压源 没错的

网友G:
这个是直流源

网友H:
直流电的电流方向是固定的,交流电是在变化的,图中的这个符号直接表明了正和负,就说明是直流源

网友I:
有正负极区分就是直流电,交流电会有~这个符号

网友J:
是直流 ,并且电压值可以修改
如果是交流的话会有  这个  ~   符号

网友K:
是直流,并且可以修改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