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录完显示屏坏了,有大佬看看吗

楼主(2021-06-03):
第一次烧录,做了个跑马灯,仿真是可以的,但是烧录完灯没亮。再次启动,结果显示屏上面字都没了(里面本来有设好的程序,跑马灯,蜂鸣器啥的),按键按了没反应,周围的灯倒是会亮。刚学的单片机,有人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
拍的图片

网友A:
确定板子已设置好了?

网友B:
上程序和电路,帮你分析下

网友C:
不是屏坏,是程序不对屏才无法显示

楼主:
这是我网上找的程序,proteus上仿真后是没问题的,但是烧录完灯没有亮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包含本征库函数
char temp = 0x01;                                                                      //定义一个字符变量
void Delay(void)                                                                        //延时子函数
{
              int i,j;
              for(i=0;i<1000;i++)
              for(j=0;j<100;j++)
              ;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P1 = ~temp;                                                                      //变量temp的值按位取反后赋给P1
                            temp = _crol_(temp,1);                                          //变量temp左移1位
                            Delay();                                                                                    //调用延时函数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程序和电路,帮你分析下

图片发了老哥

网友D:
烧坏了,   5元回收!   哈哈哈~

楼主:
这是单片机通电显示屏正常会显示的,旁边的按键按了会有声音。我的烧录完就只剩灯光了,是不是烧录把按键和显示屏的程序搞乱了

网友E:
你烧录成功了,所以把原来的程序替代了。你的程序只是个走马灯,所以其他的设备都没动静了。

网友F:
正常烧录单片机是不会坏显示屏的, 显示屏坏通常是输入超极限电压,电源正负反接,ESD放电这些因素会坏。通常是代码不对,才无显示。

网友G:
很可能是烧写设置的问题:1、复位脚是否用作IO?这个脚静态时不能有电阻接到地;2、低压检测可以设置低点,3.82V可以选更低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单片机通电显示屏正常会显示的,旁边的按键按了会有声音。我的烧录完就只剩灯光了,是不是烧录把按键和 ...

随配软件应该有这个完整的测试程序,烧录回进去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显示了,不过对于学习没有一点用处,只是一个测试程序而已,你烧录的流水灯不用考虑显示屏和按键,毕竟流水灯里面没有写对应的程序,至于流水灯不亮,你得确认你的开发板流水灯是接在P1口上的(为什么不找原配资料的程序而去网上下载?),少数开发板还得跳线流水灯才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配软件应该有这个完整的测试程序,烧录回进去就可以恢复原来的显示了,不过对于学习没有一点用处,只是 ...

明白了,谢谢老哥。刚学的单片机,以为只要网上随便找个程序就能用了,hhh。

网友H:
这是我网上找的程序,proteus上仿真后是没问题的,但是烧录完灯没有亮

proteus上仿真只是对你P1口的仿真,没有结合开发板的功能和插件调整。
单片机烧录完显示屏坏了,有大佬看看吗

开发板没有烧坏,只是没有显示,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修改和学习。

网友I:
如果能通过烧录单片机程序搞坏显示屏,你一定是高高手。
单片机在烧录程序时会自动抹除原先的,如果你的新程序里没有写关于显示屏的东东显示屏就是黑板。
至于背光灯,如果那个集成的板子上面木有开关一般会直接连在电源上可以省一只开关的钱通电即亮。

网友J:
不知道你把什么文件搬弄进去了

网友K:
需要学的还很多啊。

网友L:
原有的程序被你新写的流水灯替换掉了,所以其他的都不好使,原有的程序是开发板上所有模块的组合程序。你自己刚刚写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慢慢学吧,把每个 模块的程序都弄明白,都会写了,你在综合所有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