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GPIO驱动分别驱动4LED,分别可以单独点亮。代码要如何编写?求思路

楼主:
2个GPIO驱动分别驱动4LED,分别可以单独点亮。如下图;有哪位大神知道程序代码应该怎么写?

网友A(2021-06-03):
用译码器吧 但是每次只能电量一个

网友B:
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没法实现。至少要3个IO口驱动

网友C:
可以,单独点亮led2led4直接两个io一高一低(led1led3不会亮)因为电压不够所以不亮。当单独点亮led1或LED3的时候。其中有个io口用到高阻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没法实现。至少要3个IO口驱动

实测了别人电路,是可以的。思远半导体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单独点亮led2led4直接两个io一高一低(led1led3不会亮)因为电压不够所以不亮。当单独点亮led1或LED3 ...

谢谢回复!您是高手!我理解了下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思远半导体一款耳机充电仓的应用。我想我如果用其他MCU来做,软件有什么思路可以实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谢谢回复!您是高手!我理解了下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思远半导体一款耳机充电仓的应用。我想我如果用其他MC ...

地板的思路是可以实现的,但受硬件条件限制。不同颜色的LED正向压降有明显差别,所以至少使用两种颜色的LED。DLED2,DLED4用低压降的LED。DLED1,DLED3用高压降的LED。否则点亮DLED2或DLED4时DLED1或DLED3会隐亮。

网友F:
估计单片机是1.8v的
P12=输出高;P11=高阻输入;LED1亮;
P12=输出高;P11=输出低;   LED2亮;
P12=高阻输入;P11=输出高;   LED3亮;
P12=输出低;P11=输出高;   LED4亮;

网友G:
看你的的CPU的I/O有没有高阻输入输出,有的话就就按照楼上说的方法操作
P12=输出高;P11=高阻输入;LED1亮;
P12=输出高;P11=输出低;   LED2亮;
P12=高阻输入;P11=输出高;   LED3亮;
P12=输出低;P11=输出高;   LED4亮;
要是CPU的I/O没有高阻输入输出,要不换CPU,要不改电路,没有其他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