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E5532音频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6-03):
请问大神们,为什么我这个电路输入信号稍大时,大概大于300mV,输出信号就会有杂波失真。如图。是不是电路哪里弄错了。

网友A:
不要相信仿真的结果,那只是作为一个参考
仿真的结果在实际电路中就两种情况:一种是和仿真结果是一样的,一种是实际电路并没有仿真的那种问题
像你这就一功放电路,但实际中是不会用这种功放电路的
给你一个参考试一下,我这仿真并没有你说的失真

网友B:
NE5532的第4脚输出端和5532正反向输入端之间不需要接入电阻做负反馈吗? 上面就只有扩流推挽功率管输出端和输入端的大环路负反馈。ne5532这种用法感觉和比较器差不多,5532的输出端和功率管之间有电容隔离直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NE5532的第4脚输出端和5532正反向输入端之间不需要接入电阻做负反馈吗? 上面就只有扩流推挽功率管输出端和 ...

仿真而已,不用认真,实际电路中不会电容的,最多也就输入用一个电容

网友C(2023-11-28):
这个是前置放大和功率放大组成的吗

网友D(2024-05-20):
这样试试

网友E:
晶体管Q1和Q2的发射极增加一个0.XΩ的电阻是必须的。

网友F:
实际电路可能要在2、4脚接一个几十pF的小电容增加稳定性,否则大环路负反馈的延时可能会造成极点改变而出现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