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串口接收数据整体右移了一个字节什么原因。

楼主(2021-06-03):
请问,使用STM32串口发送和接收,刚开始数据是对的,多发几次就出现了这个现象,前面几次没问题,应该也不是波特率的问题,不知道为啥,麻烦大家看一下。

网友A:
看看程序,串口接收和发送用的同一个寄存器,可能是串口来不及清空接收

网友B:
我也赞同二楼说的 麻烦贴一下代码可以么

网友C:
建议把代码贴出来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赞同二楼说的 麻烦贴一下代码可以么

代码是照着一些学习例程

楼主:
我现在将USART2->DR  数据寄存器每次用完清零,
USART2->DR = 0x00
效果也不行

网友D:
while(1) 循环太快,接收太快,发送来不及,如果你发送是堵塞的,倒问题不大

网友E:
可能是你的发送被其他中断打断了,

网友F:
看你前面部分正常,可以先看一下硬件是否有受到干扰,比如换个串口助手等等,第二就是看一下代码逻辑。

网友G(2022-02-23):
兄弟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是怎么一回事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看程序,串口接收和发送用的同一个寄存器,可能是串口来不及清空接收

错,51的SBUF是两个寄存器,一个收一个发。其他单片机也有类似结构,收发寄存器用同名同地址的,写就是发送寄存器,读就是接收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