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外部中断INT0测量负跳变信号累计数?

楼主(2021-06-03):
使用中断INT0从P3.0引脚累计负跳变信号变化,结果送给P1
#include<reg51.h>
sbit u=P3^0;
unsigned char Countor;
void delay30ms()
{
        unsigned char m,n;
        for(m=0;m<100;m++)
        {
                for(n=0;n<100;n++)
                {
                        ;
                }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EA=1;
        EX0=1;
        IT0=1;
        Countor=0;
        for(i=0;i<100;i++)
        {
                u=1;
                delay30ms();
                u=0;
                delay30ms();
        }
        while(1);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Countor++;
        P1=Countor;
}

网友A:
问度娘啊,或者看单片机书本

网友B:
我记得,中断寄存器里面可以设置外部中断INT0的中断模式的

网友C:
一个简单的中断设置就可以吧,本人用的汇编写的,也比较简单

网友D:
可以串联一个74HC04

网友E:
设置好外部中断的触发方式就可以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