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Altium Designer原理图的连线改成网络标号表示?

楼主:
有没有大佬可以帮忙指导改下原理图的,求求了。把原理图的连线改成网络标号表示。

网友A(2021-06-04):
这可是基本功,还是自己下功夫学习比较好。

网友B:
其实这个蛮简单,你可以用快捷键PN就可以放网络标号,或者在工具栏上的图标也可以。

网友C:
不用线连接。两边器件用网络标签就行,但名字一样才行算连接上了。

网友D:
在端口两端放置相同网络标号,不用连线

网友E:
放置相同网络号即可连接

网友F:
好好看看Altium Designer操作手册

网友G:
这可是基本功了,百度也可以

网友H:
放置总线或者直接网络标号

网友I:
直接在状态栏中选,状态栏中有

网友J:
把两个连接端子的名称标签设置成一样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K:
把两个连接端子的网络号设置成一样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L:
自己画吧,基本功,二楼已经给出答案

网友M:
上边答案很正确,望楼主提高自己的基本功,加油.

网友N:
这也太简单了,建议多看看相关的书籍

网友O:
选择菜单栏上的net Label,放置对应的引脚上,将连接在一起的两个引脚标上相同的网络标号。

网友P:
去这个贴看看,视频教程从入门到提高

http://www.51hei.com/bbs/dpj-208653-1.html

网友Q:
像这样D:\Desktop\QQ截图20210625120051.jpg

网友R:
我也刚学,不太会,有大神教我不

网友S:
把要连接的端口放相同的网络标号就可以了

网友T:
网络标号

网友U:
放置相同网络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