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记录两个io口脉冲数,脉冲周期是随机的,或长或短,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1-06-04):
关于stm32脉冲计数的问题
请问stm32记录两个io口脉冲数,脉冲周期是随机的,或长或短,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只记录上升沿跟周期无关。

网友B:
IO中断,计数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楼上说的对,用边沿触发即可,

网友D:
当然可以啊。周期只和时间有关,和脉冲数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可以啊。周期只和时间有关,和脉冲数无关

请问一个定时器可以测两通道脉冲数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个定时器可以测两通道脉冲数吗

分时测量可以,电路做切换。如果连续的,则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时测量可以,电路做切换。如果连续的,则不可以。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