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505红外模块与单片机连接之间的9012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6-04):
9012三极管在HC-SR505红外模块与单片机之间起什么作用?

9012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9012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这个确实让人费解!电平变换?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况且PNP三极管进行电平变换似乎不方便。扩流?似乎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让人费解!电平变换?似乎没有这个必要,况且PNP三极管进行电平变换似乎不方便。扩流?似乎不需要

大佬你好!说明书上说红外模块是超低电压的工作模式,是不是起到增压作用呀?我是小白不懂,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B:
输出低电平P12为低电平,输出高电平P12为高电平,估计是保护单片机引脚的

网友C:
就是保住P12能够有效输出低电平用的,这样做一是保护作用,另一个是可以有一定的抗干扰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的解答!

网友D:
电平转换用,好像原理图画错了吧

网友E:
这个要看模块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说明书上说红外模块是超低电压的工作模式,是不是起到增压作用呀?我是小白不懂,求大佬解答一 ...

模块的输出已经足够单片机输入要求!模块输出是电平信号而不是模拟电压信号,所以,不需要放大处理!如果需要进行电平变换一般是用NPN管很少用PNP管。所以,9012这个PNP管的接入令人费解!至于有人提出保护作用更没有理由!PNP三极管9012在这里根本就无法实现可靠的保护作用!大家可以从电路结构看出来。

网友A:
这个电路唯一的解释就是起一定的隔离作用,也就是当模块输出高电平时,PNP三极管的BE结反偏,模块输出的高电平不起作用。只有当模块输出低电平时,I/O口得到低电平输入。但这样一来似乎可以用一只更简单的二极管代替。并不需要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