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四行四列密码键盘虚拟终端相关问题

楼主:
仿真图如图
调试方法:在虚拟终端输入大写A,led屏显示“0”等待输入密码,输入密码按下ok键后虚拟终端显示输入密码
虚拟终端输入大写A后led屏显示“0”等待输入密码,但按按钮输密码没反应 晶振已调为11.0592MHz 麻烦大佬们了
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K 0x0f
#define DEL 0x0e
uchar code seg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0x89,0x8c,0xff,0xbf,0x8d};
uchar dbuf[4]={0x12,0x12,0x12,0x11};
uchar kbuf[4]={0,0,0,0};
sbit SPK=P3^6;
void delay(void)
{ uchar i;
  for(i=0;i<250;i++);
}
void init_serial(void)
{ SCON=0x50;
  TMOD=0x20;
  PCON=PCON&0x7f;
  TH1=-3;
  TL1=-3;
  TR1=1;
}

void sound(uint time)
{ while(time--)
     { delay();
       SPK=~SPK;
     }
}

void late(uint time)
{  while(time--)
       delay();
}

void disp(void)
{  uchar n,bsel;
   bsel=0x08;
   for(n=0;n<4;n++)
     { P2=bsel|0xf0;
       P0=segtab[dbuf[n]];
       bsel=bsel>>1;
       delay();
       P0=0xff;
     }
}
uchar getkey()
{  uchar i;
   uchar key=0;
   uchar scode,recode;
   P2=0xf0;
   if((P2&0xf0)!=0xf0)
      { for(i=1;i<20;i++)disp();
        P2=0xf0;
        if((P2&0xf0)!=0xf0)
           {scode=0xfe;
            while((scode&0x10)!=0)
               { P2=scode;
                                                                 if((P2&0xf0)!=0xf0)
                                                                 {recode=P2&0xf0;
                                                                        scode=0x10;
                                                                  while(scode!=0)
                    if(recode&scode==0)
                         { while((P2&0xf0)!=0xf0)
                                  {disp();
                                   P2=0xf0;
                                  }
                          return(key);
                         }
                      else
                        {scode=scode<<1;
                         key++;
                        }
                 }
             else
             {   scode=_crol_(scode,1);
                 key=key+4;
             }
               }
           }
      }
    return(0xff);
}

void password(void)
{ uchar key;
  uchar klen;
  uchar i;
  klen=0;
  while(1)
    {  disp();
      key=getkey();
      if(key==OK)return;
        if(key<=0x09)
         { for(i=3;i>0;i--)
              kbuf[i]=kbuf[i-1];
              kbuf[0]=key;
              if(klen<4) klen++;
         }
        else if(key==DEL)
         { for(i=0;i<3;i++)
             kbuf[i]=kbuf[i+1];
             kbuf[3]=0;
             if(klen>0) klen--;
         }
        for(i=0;i<4;i++)
         { if(i<klen)
               dbuf[i]=0x13;
           else
               dbuf[i]=0x12;
         }
        if (klen==0)
               dbuf[0]=0;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dat;
  P0=0xff;
  init_serial();
  dbuf[3]=0x11;
  while(1)
  {
     while(RI==0)disp();
       RI=0;
     dat=SBUF;
     if(dat==0x41)
       { dbuf[0]=0;
         password();
         for(i=4;i>0;i--)
             {SBUF=kbuf[i-1]+0x30;
              while(TI==0);
              TI=0;
             }
         while(RI==0)disp();
         RI=0;
         dat=SBUF;
         for(i=0;i<4;i++)dbuf[i]=0x12;
         if(dat==0x42)
         {dbuf[3]=0x11;
          sound(0x500);
         }
      else
         {dbuf[3]=0x14;
          for(i=0;i<3;i++)
             {sound(100);
              late(100);
             }
         }
       }
  }
}

网友A(2021-06-04):
原理图好像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好像有问题

请问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C:
1.P0没有拉高;2.数码管的位选不要跟键盘公用,还有那么多剩余的端口为啥不用?3.按键扫描程序有点问题,我觉得主要因为你为了复用端口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P0没有拉高;2.数码管的位选不要跟键盘公用,还有那么多剩余的端口为啥不用?3.按键扫描程序有点问题,我 ...

因为我们教科书三行四列密码键盘就长这样而且仿真能正常运行 如法炮制四行四列却出了问题(笑cry)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们教科书三行四列密码键盘就长这样而且仿真能正常运行 如法炮制四行四列却出了问题(笑cry)

你还是改了不少地方,比如你反复用这句 while((P2&0xf0)!=0xf0),它仅仅是检测是否有键按下,一般只用两次啊,所以主要是键盘扫描程序逻辑不对啊。不过时多一位循环一次而已,不会加那么多句的,不如拿回原程序重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还是改了不少地方,比如你反复用这句 while((P2&0xf0)!=0xf0),它仅仅是检测是否有键按下,一般只用两 ...

其实基本都是教科书代码 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