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超声波测距测速来说,怎么能实现20米的测量

楼主(2021-06-04):
一般来说超声波测距是4米左右,如果要实现20米的测速测距应该怎么实现,希望大佬们给点思路

网友A:
加放大电路,提高功率

网友B:
换其他模块,比如改用毫米波模块价格也不贵,你非要拆掉那个电阻提高距离我觉得不好用。

网友C:
功率放大,接收放大

网友D:
纯猜测:按错键了,盲猜用抛物面天线不知可行不?

网友E(2022-02-24):
提高功率,或者换机器

网友F(2023-04-25):
楼主实现了没,可以让我参考下吗

网友F:
楼主实现了吗?可以参考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