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单片机RTC时钟问题请教。

楼主(2021-06-04):
各位大牛:现用STM8L151单片机,采用低功耗模式,启动看门狗,外部RTC时钟,rtc唤醒,唤醒后喂狗,正常情况下系统运行正常,但板子一旦受潮,rtc晶振不起振,造成看门狗复位,此时切换RTC为内部LSI模式,如果外部晶振不能正常起振,切换不成功,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
void rtc_init(void)
{
u16 ddys=0;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DISABLE);    //打开RTC时钟
  /*如果外部晶振有问题,切换内部晶振*/
   CLK_data=0;//外部晶振0,内部晶振为1
if((rest_clk<20)||(FLASH_ReadByte(CLK_LSE_LSI)!=0x01))//(CLK_data==0)//外部时钟
{
   CLK_LSEConfig(CLK_LSE_ON);
   while( RESET==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ERDY))
   {
   if((++ddys)>8000)
   {
     CLK_data=1;
     break;
   }
}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E, CLK_RTCCLKDiv_1);//时钟为LSE 2分频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打开RTC时钟
}

else

{
   CLK_data=1;
   RTC_WakeUpCmd(DISABLE);
   CLK_LSEConfig(CLK_LSE_OFF);
   CLK_LSICmd(ENABLE);
   while (CLK_GetFlagStatus(CLK_FLAG_LSIRDY) == RESET);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LSI, CLK_RTCCLKDiv_1);//时钟为LSE 2分频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打开RTC时钟
}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      //唤醒设置为16分频
  RTC_SetWakeUpCounter(80);   //设置唤醒寄存器时间为 1s 2048 ,0.5秒 1024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使能RTC唤醒中断使能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WUT);     //清除RTC唤醒标志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T_ALRA);
  RTC_WakeUpCmd(ENABLE);

  delayms(5);
}

楼主:
这个程序在外部晶振正常时,经过20次重启,切换到内部晶振,外部晶振一直不正常,好像一直切换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