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NEC协议编码红外解码方法与程序

楼主:
记录一次使用NEC协议编码的红外遥控信号的解码方式。

NEC协议简要记录
NEC协议是红外遥控协议的一种,由其编码的数据帧分别由引导码、用户码、用户码(或者是用户码的反码)、数据码(即按键码)和数据码的反码这五部分组成,最后还有一个停止位。引导码表示即将开始传输32位的二进制数据;引导码之后的部分长度为4字节一共32位;第一字节为用户码;第二字节可能是用户码,也可能是用户码的反码,具体由厂商决定;第三字节是当前按键的按键码;第四字节是按键码的反码;停止位主要起隔离作用,一般不进行判断,也不需要理会。每一字节的数据从低位到高位依次发送。

NEC协议编码方式
NEC协议的每一比特数据本身也需要进行编码,编码后再进行载波调制。

引导码:9ms的高电平 + 4.5ms的低电平
比特值0:0.56ms的高电平 + 0.56ms的低电平
比特值1:0.56ms的高电平 + 1.68ms的低电平
发射端和接收端的电平相反,即:

引导码:9ms的低电平 + 4.5ms的高电平
比特值0:0.56ms的低电平 + 0.56ms的高电平
比特值1:0.56ms的低电平 + 1.68ms的高电平

源程序记录
按下红外遥控器的任一按键1~9,即可在开发板的数码管模块的左边第一位上显示对应的按键数字。

#include<reg51.h>

sbit OUTPUT=P3^2;                //P3.2引脚为单片机外部中断0的触发引脚,同时连接红外接收模块IR 1838的输出端,在模块输出信号的同时进入外部中断0的服务函数
sbit Wei=P2^7;                //数码管模块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9]={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显示从“1”到“9”的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0[4];
unsigned char Code1[33];
unsigned char time;

bit m,n;                //定义两个标志位;标志位m表示一帧数据解码完毕,标志位n表示一帧数据接收完毕

void ET_0()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0中断
{
        time++;                //对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进行计数
}

void EX_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TART;
        if(START)
        {
                if(time<63&&time>=33)                //引导码,9ms+4.5ms
                {
                        i=0;
                }
                Code1[i]=time;                //存储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将用于数据帧的“0”和“1”
                time=0;
                i++;
                if(i==33)
                {
                        n=1;
                        i=0;
                }
        }
        else
        {
                time=0;
                START=1;
        }
}

void ET0_init()                //定时器0中断初始化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2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值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1;
}

void EX0_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1;                //设置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EX0=1;                //开启外部中断0
        EA=1;                //开启总中断
}

void DECODE()                //红外解码
{
        unsigned char i,j,k;
        unsigned char x,y;
        k=1;
        for(i=0;i<4;i++)                //对数据帧中的4个字节进行处理
        {
                for(j=1;j<=8;j++)                //对一个字节中的8位进行处理
                {
                        x=Code1[k];
                        if(x>7)                //时间间隔大于某值则为1,与晶振(12MHz)相关,允许误差
                        {
                                y|=0x80;
                        }
                        if(j<8)
                        {
                                y>>=1;
                        }
                        k++;
                }
                Code0[i]=y;
                y=0;
        }
        m=1;
}

void NUMBER()                //将红外遥控器的按键值转换为数码管的段值
{
        switch(Code0[2])
        {
                case 0x0c:P0=Code[0];break;
                case 0x18:P0=Code[1];break;
                case 0x5e:P0=Code[2];break;
                case 0x08:P0=Code[3];break;
                case 0x1c:P0=Code[4];break;
                case 0x5a:P0=Code[5];break;
                case 0x42:P0=Code[6];break;
                case 0x52:P0=Code[7];break;
                case 0x4a:P0=Code[8];break;
                default:break;
        }
        m=0;
}

void main()
{
        ET0_init();
        EX0_init();

        P0=0xfe;                //取数码管模块左边第一位选通
        Wei=1;
        Wei=0;

        while(1)
        {
                if(n)
                {
                        DECODE();
                        n=0;
                }
                if(m)
                {
                        NUMBER();
                }
        }
}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