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数器模拟 四个按键控制,我做的仿真不了 大家帮忙看下程序

楼主(2021-06-04):
计数器模拟。

要求: (1)计数器有3个控制按钮1号、2号、3号,1个计数按钮A。

(2)按完1号按钮,再按A钮,计数暑进入加计数状态,最大计到(5+组号) 2, 时间间隔为0.5s。

按完2号按钮后,再按A按钮,计数器进入减计数状态,从(5+组号) 2开始减计数,时间、间隔为0.5s.

按完3号按钮后,再按A按钮,计数器保持显示“Pp”字样。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sbit P12=P1^2;
sbit P13=P1^3;
uchar LED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BitCode[]={0x01,0x02};
uchar Huanchong[]={0x00,0x00};
uchar count=0;
uchar keycode1,keycode2;
void delay(uint m)
{
unsigned int n;
for(n=0;n<m;n++);
}

void Xianshi()
{
  Huanchong[1]=count/10;
  Huanchong[0]=count%10;
}
void Limian()
{
        uchar h;
        for(h=0;h<2;h++)
        {
                P0=LED_code[Huanchong[h]];
                P2=BitCode[h];
                delay(1);
                P2&=0x00;
        }
}

uchar keyscan(void)
{keycode1=0;
        if(P10==0)
        {delay(10);
                if(P10==0)
                {
                        while(P10==0)
                        keycode1=1;
                }
        }
        if(P11==0)
        {delay(10);
                if(P11==0)
                {
                        while(P11==0)
                        keycode1=2;
                }
        }
                if(P12==0)
        {delay(10);
                if(P12==0)
                {
                        while(P12==0)
                        keycode1=3;
                }
        }
        return keycode1;
}
uchar keyscan2(void)
    { keycode2=0;
        if(P13==0)
        {delay(10);
                if(P13==0)
                {
                        while(P13==0)
                        keycode2=1;
                }
        }

return keycode2;
}

main()
{
   int i;
   while(1)

        {Xianshi();
         Limian();
                delay(1);
                keyscan();
   keyscan2();
        }
   i=keycode1+keycode2;
     if(i==2)
       {count=0;
        for(i=0;i<36;i++)
         {
         count++;
         delay(500);
         }
                   }
     if(i==3)
     {count=36;
        for(i=0;i<36;i++)
       {
        count--;
        delay(500);
       }
      }
if(i==4)
P0=0x73;
}

网友A:
根据你程序,按键应该接地你接反了,另外程序要先对P1赋值再检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程序,按键应该接地你接反了,另外程序要先对P1赋值再检测啊。

好的知道了 谢谢,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去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B:
main()
{
   int i;
   while(1)

        {Xianshi();
         Limian();
                delay(1);
                keyscan();
   keyscan2();
        }
   i=keycode1+keycode2;
     if(i==2)
       {count=0;
        for(i=0;i<36;i++)
         {
         count++;
红色部分是while的实体,进入死循环了,后边的代码是不会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