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电压校准方案

楼主(2021-06-04):
现在在研发一款电阻测试系统,恒流源给到被测物,ad转换,并且恒流源经高精度电阻的值被单片机通过另一个ad进行采集,形成了闭。现在有个问题,就是adc24位、dac16位,位数已经很高了,但是设计方案要提到对这套系统电压恒流源的检测,校准,精度控制。大家有这方面的的方案么?(做为定期对系统电流电压的校准使用)

网友A:
校准可以使用高精度的已知的校准电阻,测量已知电阻去校准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可以使用高精度的已知的校准电阻,测量已知电阻去校准电流。

我的此时系统已经用这个方法实现了闭环控制,所以需要另一种高精度的测试手段

网友B:
试试先存储一个标准值,用作基准值,后期采集到的值和该值进行比较,相当于一个比较器,根据比较的结果进行调节控制。

楼主:
想找到能够评估恒流源电路、adc转换电路有效性的方案和设备

网友C:
这种东西就没见过自制仪器的,都是用34401A这样的万用表搭ATE(Automatic Test Equipment),万用表有计量合格证,你的ATE出来的结论才有严肃性。

网友D:
这个和硬件电路也有关系,不是说AD精度越高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东西就没见过自制仪器的,都是用34401A这样的万用表搭ATE(Automatic Test Equipment),万用表有计量 ...

兄弟,我感觉你说的跟我需要的很接近,您那有手册、资料之类的东西么?我也上网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我感觉你说的跟我需要的很接近,您那有手册、资料之类的东西么?我也上网找找

ATE都是定制的,没有通用电路。

网友E:
所谓多少位的ADC和DAC只是分辨率,又不是精度,精度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参考电压的
如果参考电压是内置的,那后期就没有什么调节的了
如果是外置的参考电压,后期校准可以增加参考电压误差这一项
一般来说,校准是有一个标准的,这个标准可以是一个已经测量好的高精度电阻,然后校准时用测量电路测量和这个电阻进行比较
也可以是数字万用表,两个测量值进行对比,一般是泰克或者安捷伦,低端点的用福禄克,但一定是要有校准合格证的,就是那绿绿的标签,每个少都是有备案,大公司就认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多少位的ADC和DAC只是分辨率,又不是精度,精度很大程度是取决于参考电压的
如果参考电压是内置的,那后 ...

使用多位的原因是,需要在短时间测出电阻的温度变化,所以不管是精度,还是速度只有选高位数的才能满足要求。相对的也没法找标准件这种方法,因为国内能测量的方案实例不是很多,所以要研发一套。。。。现在我选择了是德家的34470A来测试。。。。。。谢谢你,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