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加LOGO工具下载及使用方法

楼主(2021-06-04):
1. 切换当前层到需要加LOGO的层
2. 点击菜单栏“加LOGO”按钮
3. 找到图片打开
4. 设置清晰度级别,数字越大细节越多,处理速度也越慢。若需反相输出,可在数字前加负号
5. 等待处理完成,提示出现以后点击放置点

网友A(2022-01-11):
加LOGO和加汉字那个2个都安装了 用的时候只能用一种 没法都能用

网友B(2022-11-11):
挺好用的,简单方便。

网友C(2022-12-29):
试试看!不知道好不好用!谢谢啦

网友D(2024-01-03):
谢谢分享,下载试试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