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为何更改了一个变量名 程序运行就不对了

楼主(2021-06-04):
很奇怪 , 只是把变量名”h“改成了"l",程序运行就正常了, 到底问题在哪呢  编程器换了 CPU 也换过了还是同样的现象 变量为名为"l"正常运行时最左面两个数码管到23后清零 变量名改成“h”十位始终为零 个位到9就清零 下面程序里面标注了 “奇怪的地方“如果有开发板可以下载试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呢  难道是KEIL 或单片机的BUG吗?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显示0~F的值
u8 time[6];
u8 s,m,l;
//u8 s,m,h;                          //奇怪的地方!!!!!!!
u16 i=0,k=0;

sbit led=P2^0;         //定义P20口是led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smgduan[time[i]];//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s>59)
                {
                         m++;
                        s=0;

                }
                if(m>59)
                {
                        l++;
                        m=0;
                }
                if(l>23)
                {
                        l=0;
                }

/*
                if(m>59)                                   //奇怪的地方!!!!!!!
                {
                        h++;
                        m=0;
                }
                if(h>23)
                {
                        h=0;
                }
  */

                time[0]=s%10;
                time[1]=s/10%6;
                time[2]=10;
                time[3]=m%10;
                time[4]=m/10%6;
                time[5]=10;
                time[6]=l%10;
                time[7]=l/10%10;
        //        time[6]=h%10;                                        //奇怪的地方!!!!!!
        //        time[7]=h/10%10;
           DigDisplay();

        }

}

/*******************************************************************************
* 函 数 名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k++;
        if(k==1)
        {
                k=0;
                s++;
                led=!led;

        }

}

楼主:
最后两位显示其实不是99  是我想快速看到运行结果把时间调快了1000倍产生的快门暂留

网友A:
仅从贴出来的程序部分,看不出问题。
但值得吐槽的是你这变量名取得很不好。

楼主:
我还是个菜鸟 是不是变量名取得太简单了 把KEIL 弄蒙了

网友B:
改变变量名不会这样,一定有其它的问题你没找到。

网友C:
你试一下,每个变量定义时顺便数值 =0;看会不会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个菜鸟 是不是变量名取得太简单了 把KEIL 弄蒙了

楼主修改变量名时,是否将数字 1小 误作小写字母 i?

建议试试将变 量名改为大写字母 L

网友E:
楼主会不会是重复定义了

网友B:
明显的time数组定义的小了

网友B:
变量名简单或者复杂,对于编译器来说,都是一样的。编译器不会对此有歧视

网友F:
你的程序变量定义时,有个全局变量i,在函数中有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i,还有形参也用有i,太乱了,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会不会是重复定义了

亦有此疑问。

网友G:
可能h这个变量重复定义了,或者后面码代码的时候没有按照定义的变量来不小心打错了,可以仔细再检查一下,最后我建议楼主以后定义变量的时候尽量用多个字母定义,不行就用全拼嘛,这样不容易搞混。

网友H:
time[6]定义太小,数组访问越界了,误修改变量值了

网友I: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定义出现问题

网友J:
因为time[6]定义太小

网友K:
Keil编译时会将变量名进行字符串排序,小的会被分配到低地址,而不是行靠前的变量分配到低地址,把变量l改成h,就分配到其他地址去了。
再加上数组越界就会破坏其他变量,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
编译后会生成一个M51格式的文件,什么数组、变量分配到什么地址,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Keil编译时会将变量名进行字符串排序,小的会被分配到低地址,而不是行靠前的变量分配到低地址,把变量l改 ...

请举例说明,不要误导

网友K:
引用 网友B:
请举例说明,不要误导

定义的变量:
Keil为变量分配的内存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定义的变量:

Keil为变量分配的内存地址:

keil的内存分配并不是简单的按字符的顺序来的,对于这种简单的程序这样排列不难理解,对于大的程序,变量名不是单一字符的内存分配并不是这样。你可以去实验。
这是一个编译的内存分配,你看看。
  D:000AH         PUBLIC        Sec_Count
  D:000CH         PUBLIC        jaA
  D:000DH         PUBLIC        RealTimeFlow
  D:000EH         PUBLIC        aas
  D:000FH         PUBLIC        accFlow
  D:0011H         PUBLIC        Flowrate
  D:0012H         PUBLIC        c
  D:0013H         PUBLIC        d
  D:0014H         PUBLIC        e
  D:0015H         PUBLIC        f
  D:0016H         PUBLIC        g
  D:0017H         PUBLIC        h
  D:0018H         PUBLIC        i
  D:0019H         PUBLIC        b321

网友L:
u8 time[6];数组访问越界了,适逢地址的变量会被意外改写。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教 真的是数组越界了  本来写程序的时候只想到了用时 ,分,秒,每个两位数共六位数  把那两个杠杠给忘了  越界了又不报错  看来真是一点也不能马虎  但是也没搞懂 为何越界了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指教 真的是数组越界了  本来写程序的时候只想到了用时 ,分,秒,每个两位数共六位数  把那两 ...

数组越界,如果那个地址没有被用到,则不会对程序造成影响,如果是另外一个变量的地址,则会把该变量的的内容给修改,造成数据错误甚至程序崩溃。

网友M:
数组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