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极简逆变器可行性分析及方案

楼主(2021-06-04):
新能源直流桩输出母线电压DC330v左右(可调),什么方案产生AC220V的交流电,供电给负载8000kw交流输入的充电机使用。要求:方波或修整方波(正弦波更好),体积小,造价低,请各位大神分析下方案和可行性,成本目标能控制到多少以下?

网友A:
8Mw 功率 220V 电压 36364A 电流?用超导材料来控制线损?

网友B:
你的意思是8kW而不是8000kW?

网友C:
如果充电机不是工频变压器的,220V交流进去还是要变成310V直流,那么楼主就瞎折腾了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充电机不是工频变压器的,220V交流进去还是要变成310V直流,那么楼主就瞎折腾了哈哈!

确实!AC220V整流滤波后峰值电压310V!DC330V与DC310V比较接近!充电电路对输入电压的适应能力大多数变换小于10%,所以,根本不需要再增加耗损来进行变换!这样可能得不偿失。

网友E:
现在的电路设计已经极少使用工频变压器了,都是用开关电源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逆变器,还是先研究下你家充电机的工作原理,再作决定。

网友F:
普通家庭的电表也就5~10A的表,也就约2KW的用电预备,你这个8000KW,相当于一个4000户的小区用电量~应该去供电局申请专线,专门的变压,别考虑什么“新能源直流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w 功率 220V 电压 36364A 电流?用超导材料来控制线损?

不好意思,是8kw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AC220V整流滤波后峰值电压310V!DC330V与DC310V比较接近!充电电路对输入电压的适应能力大多数变换 ...

有一种新能源车只带交流充电机和协议,没有带直流充的接口和协议,社会上交流慢充少,多数是直流输出的直流桩,希望能逆变对车进行交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家庭的电表也就5~10A的表,也就约2KW的用电预备,你这个8000KW,相当于一个4000户的小区用电量~应该 ...

有一种新能源车只带交流充电口和协议 不带直流充电口和充电协议,而社会上提供充电的大多数是直流输出的充电桩(电压根据需要可调),所以需要能把直流转成交流给新能源车充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种新能源车只带交流充电口和协议 不带直流充电口和充电协议,而社会上提供充电的大多数是直流输出的 ...

你的想法,可行,但不可取!
如果你的车是新能源车,那么车里不可能使用工频变压(极少,可以说是没有!),基本是采用开关电源~而普通的开关电源是AC220V整流滤波后得到DC310V(晚上用电空闲期,用些地方AC220V电压会升到AC250~265V,则整流滤波后会变DC350~360V),再经过震荡调制降压为适应的充电电压电流;楼上很多都在提示你这个问题,你只要直接从车载充电器部分,整流后滤波电容的位置直接引线外接充电桩的DC330V就可以了,这是排除充电桩输出功率时没有其他条件要求或限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如果充电桩有检测、匹配、自动控制输出,保护电路等,那就没戏!)

DC ->AC->DC,8KW  2级的转换,这里面的效能耗损不小!充电桩至少要提供40~50A的电流,充电桩采用直流输出,应该有用电安全、防挪用、防窃等考虑,不然就直接设置交流输出接口了。(以后或可能设置交流输出接口)  所以,不建议“个人使用”而去做这个动作!

网友G:
这种项目我都是去器件厂家搜资料的,用bing搜“inverter reference design”或者“Inverter application notes”,后面加上限制网址,比如“site:www.microchip.com”、“site:www.ti.com”、“site:www.analog.com”、“site:www.freescale.com”、“site:www.nxp.com”……

祝你好运。

网友H:
8KW的功率逆变器, 12V的电池,需要700A电流 ,需要多少个12V的电池才能供得起?每个电瓶10A,就需要70个,再加逆变功率管,700A电流的铜排,造价不便宜了,都不是简单方案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想法,可行,但不可取!
如果你的车是新能源车,那么车里不可能使用工频变压(极少,可以说是没有!) ...

谢谢你的回复!
直流充电桩确实有检测、匹配、自动控制输出,保护电路等,但这个问题已解决,你提到的DC ->AC->DC,8KW  2级的转换,这里面的效能耗损液确实增加不少,但比起燃油消耗费用就不值一提(B 级车百公里约>9个油,百公里费用至少60元,用电百公里费用最多不超过15元),就算多次转换效率只有50%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划算,何况用电行驶质感要好很多,基本没噪音,加速还迅捷。
关键社会上提供交流充电桩太少了,而直流充电桩到处都有,所以需要能把直流充电桩的输出的直流逆变成交流,这样提供改车载交流充电机就可以在外补充电能了。如果方案不复杂、成本低廉,需求量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充电机不是工频变压器的,220V交流进去还是要变成310V直流,那么楼主就瞎折腾了哈哈!

220v交流进去充电机会根据BMS指令提供需要的电压和电流,一般电压最后会提高到和电池组匹配的电压,最后大多数时间会超过45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电路设计已经极少使用工频变压器了,都是用开关电源的,所以根本就不需要逆变器,还是先研究下你家充 ...

新能源车自身带的充电机会根据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俗称BMS)要求的电压和电流进行输出。
社会上提供交流充电桩太少了,而直流充电桩到处都有,所以需要能把直流充电桩的输出的直流逆变成交流,这样提供改车载交流充电机就可以在外补充电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8KW的功率逆变器, 12V的电池,需要700A电流 ,需要多少个12V的电池才能供得起?每个电瓶10A,就需要70个, ...

社会上的直流充电桩会直接提供需要的直流电压和电流(DC200~700V,功率0kw~300kw),我们只需要把需要的直流(比如DC330v)逆变成AC220v,功率不小于8kw即可,不是把电瓶的12v电进行逆变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直流充电桩确实有检测、匹配、自动控制输出,保护电路等,但这个问题已解决,你提到的DC ...

刚才突然想到~如果车载充电部分是开关电源,其实你不用逆变~直接把DC310V通过交流插头直接输入就可以了~你可以把开关电源的交流整流部分理解为串接了个防反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才突然想到~如果车载充电部分是开关电源,其实你不用逆变~直接把DC310V通过交流插头直接输入就可以了 ...

就假如车载充电机是桥式整流,输入直流就会只走单边了吧,这样整流桥功率不够会烧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新能源车自身带的充电机会根据车载的电池管理系统(俗称BMS)要求的电压和电流进行输出。
社会上提供交 ...

看了你在16楼和18楼的描述,可能充电桩和充电的车辆会有通讯,以便得到车的充电数据,不然充电的电压和电流是无法自动调节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假如车载充电机是桥式整流,输入直流就会只走单边了吧,这样整流桥功率不够会烧毁吗?

1.你把整流桥看成是一个防反接电路。
2.在交流电的正半波(或负半波),那么针对后面的电路而言,是不是首与尾串入了二极管?整个电路的电流受二极管限制?那么这时二极管的功率是足够后面需求的!在负半波时,正半波工作的二极管是不是在休息?当输入的是直流时,能不能理解为没有休息?电流还是那个电流!(整流桥只是单边一直工作,单边一直休息)
3.220V交流电的峰值电压也是310V左右,现在直接输入DC310V,电压高,电流是不是就小了?(负载需求固定时)
4.关于整流桥,给加上散热块,有可能的情况下换成高速管二极管;

你可以先找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按照上面的方式实验、印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你在16楼和18楼的描述,可能充电桩和充电的车辆会有通讯,以便得到车的充电数据,不然充电的电压和电 ...

是的,充电电流和电压是根据电池系统内部的电池管理系统(内部程序和指令)要求给出的,如果给一个假指令给直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提供310V直流,我们如果能把这个310V直流变成车载充电机要求的交流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1.你把整流桥看成是一个防反接电路。
2.在交流电的正半波(或负半波),那么针对后面的电路而言,是不是 ...

按你这个理论应该可以,目前不敢把自己车子做试验,车载充电机里面的整流部分也不可能自己搞,毕竟坏了就麻烦了,得想办法在车外做个试验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按你这个理论应该可以,目前不敢把自己车子做试验,车载充电机里面的整流部分也不可能自己搞,毕竟坏了就 ...

不是让你弄个小功率的开关电源实验吗?这个很容易的啊~随便找辆助力车,AC220V整流、滤波后直接给助力车的充电器、、、

网友I:
哥们这是想一出是一出呀!
直流充电桩是输出电压是会根据汽车本身电池的协议改变的,没有说300V或者200V的,协议不通过,充电线都不一定有电流输出,充电插头要先识别了才有电流电压输出的
直流充电桩输出的模式有怛压和恒流两种模式,当工作于恒流模式时,电流如果达不到设定的恒流电流,输出电压就会一直上升的!有的充电桩会从200V一直升到700V的!你确定这电路它好设计?
你以为要是找到比如300V电池协议了,这把协议传输给充电桩它就能给你一个300V电压,不一定的,人家识别功能的,不是电池是不会有输出的,很多充电电路是可以识别假负载的
压根都还不了解这里头的原理是找方案?你觉得成本是多少?告诉你吧,至少是20万起步,你要的8KW,马云家的DC-AC模块是不行的!
电路设计,画板,打板,买电池,买负载,买保险

网友J:
我喜欢这个论坛,它的魅力就在这里。非常感谢楼主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这是想一出是一出呀!
直流充电桩是输出电压是会根据汽车本身电池的协议改变的,没有说300V或者200V的, ...

我既然这样提问能安排直流桩输出我需要的电压和电流,你说出直流桩按协议输出电压或电流说明你懂那么一点点,我会编协议让直流桩输出我需要的恒压直流,代价不过就是一块小协议板,价格不过就是几十元。至于负载直接带8kw电炉就可以试验了,还买电池??只需要解决DC310v逆变成AC220V部分,你张口就来20万起步,呵呵,哪来的勇气??

楼主:
哪个研究逆变器的大师给我参谋参谋,参考资料:https://blog.csdn.net/weixin_28909295/article/details/112228726

网友K:
楼主可能需要的是这个,10kw的。
自行替换点
https://m.tb点cn/h.4vs9XgB?sm=933d0a
10KW纯正弦波逆变器 UPS 太阳能  房车 48V10KW 正弦波逆变器后级

网友K:
某一个宝上这个可能适合楼主,800元。  10KW正弦波逆变器后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能需要的是这个,10kw的。
自行替换点
https://m.tb点cn/h.4vs9XgB?sm=933d0a

对的,就是这个,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某一个宝上这个可能适合楼主,800元。  10KW正弦波逆变器后级

我问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