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单片机C51编译错误

楼主:
在其他地方查的结果是有定义的程序段没有用上,但是我仔细检查了,确实都用上了的。因为这个原因也没办法编译出来,所以就很难受,想知道是因为啥?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网友A(2021-06-04):
#include <STC15.H>
#include "PCF8574.h"
/************IO口工作模式初始化函数***********/
void IO_Init(void)
{
        P0M0=0x00;
        P0M1=0x00;

        P1M0=0x00;
        P1M1=0x00;

        P2M0=0x00;
        P2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P4M0=0x00;
        P4M1=0x00;

        P5M0=0x00;
        P5M1=0x00;

}
/**************延时函数m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12.000MHz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j,k;
        for(i=0;i<t;i++)
                for(j=0;j<35;j++)
                        for(k=0;k<80;k++);
}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函数
{        uchar com1,com2;
        com1=com|0x0f;
        write_add(com1&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1&0xf8);
        com2=com<<4;
        com2=com2|0x0f;
        write_add(com2&0xfc);
        delay1(2);
    write_add(com2&0xf8);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写数据函数
{
        uchar date1,date2;
        date1=date|0x0f;
        write_add(date1&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1&0xf9);
        date2=date<<4;
        date2=date2|0x0f;
        write_add(date2&0xfd);
        delay1(2);
        write_add(date2&0xf9);

}

void init_lcd(void)                                        //初始化函数
{
        write_com(0x33);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6);
        write_com(0x32);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6);
        write_com(0x28); //4位总线,双行显示,显示5×7的点阵字符
        delayms(6);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ms(6);
        write_com(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s(6);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LCD_Command(0x0f); //显示开,开光标,光标闪烁
        delayms(6);
}

//显示字符串:第x行第y列显示什么内容
void 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tr)
{

        if(x == 1)
        {
                write_com(0x80 | y-1);
        }
        if(x == 2)
        {
                write_com(0xc0 | y-1);
        }
        //输出字符串

        while(*str!='\0')
        {
                write_date(*str);
                str++;
        }

}

附上程序

网友B:
用到的函数都没有声明

网友C:
没提示错误的函数你贴上来了,提示错误的函数看不到。

网友D:
STOP、DELAY这些提示错误的符号都在哪里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