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数字时钟,请个大佬能帮我这个代码仔细解读一下,main主函数看不懂

楼主: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DSbus P0
#define LCDbus P1

//定义DS12C887和LCD的控制线
sbit DS_CS = P2^7;        //引脚13,片选信号输入,低电平有效。
sbit DS_AS = P2^4;        //引脚14,地址选通输入。
sbit DS_RW = P2^5;        //引脚15,读/写输入。
sbit DS_DS = P2^6;        //引脚17,数据选通或读输入。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EN=P2^2;
//时间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Hour,Min,Sec,Year,Month,Date,Week;

/*DS12CR887驱动程序---------------------------------------------------------------------------*/
//往DS12CR887写数据函数
void DS12887write(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e)
{
        DS_CS=0;
  DS_DS=1;
        DS_RW=1;
  DS_AS=1;
        DSbus=add;
         DS_AS=0;
  DS_RW=0;
        DSbus=Date;
        DS_RW=1;
  DS_AS=1;
        DS_CS=1;
}
//读取DS12CR887数据函数
unsigned char DS12887read(unsigned char add)
{
        unsigned char z;
        DS_CS=0;
  DS_RW=1;
        DS_DS=1;
  DS_AS=1;
        DSbus=add;
        DS_AS=0;
  DS_DS=0;
  DSbus=0xff;
        z=DSbus;
        DS_DS=1;
  DS_AS=1;
        DS_CS=1;
        return z;
}
//DS12CR887初始化函数
void DS12887LCDinit()
{
        DS_AS=0; DS_DS=0; DS_RW=0;
        DS12887write(0x0a,0x20);//DS12CR887寄存器A功能设置,开启时钟振荡器
        DS12887write(0x0b,0x06);//寄存器B功能设置,不开启闹钟中断使能,数据模式为二进制,24小时模式。
        //DS12887write(4,0x8);DS12887write(2,0x00);DS12887write(0,0x00); //给DS12CR887的时分秒赋值,开机后显示8:00:0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LCDwritecom(unsigned char com)
{
        LCD_RS=0;
        LCDbus=com;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writecomdata(unsigned char dat)
{
        LCD_RS=1;
        LCDbus=dat;
        Delay(5);
        LCD_EN=1;
        Delay(5);
        LCD_EN=0;
}
void LCDinit()
{
        LCD_EN=0;
        LCDwritecom(0x38);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6);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
void Timedisplay(void)
{
        //LCDwritecom(1);
        LCDwritecom(0x80);
//往液晶屏填写"小时"数据-----------------------------------------------
        Hour=DS12887read(4);         //读取DS12CR887的小时数据
        if((Hour/10)==0)LCDwritecomdata(0);
                else        LCDwritecomdata(Hour/10+0x30);//小时十位
        LCDwritecomdata(Hour%10+0x30); //小时个位
        LCDwritecomdata(':');        //时钟分隔符":"
//往液晶屏填写"分钟"数据-----------------------------------------------
        Min=DS12887read(2);          //读取DS12CR887的分数据
        LCDwritecomdata(Min/10+0x30);
        LCDwritecomdata(Min%10+0x30);
        LCDwritecomdata(':');        //时钟分隔符":"
//往液晶屏填写"秒"数据-------------------------------------------------
        Sec=DS12887read(0);          //读取DS12CR887的秒数据
        LCDwritecomdata(Sec/10+0x30);
        LCDwritecomdata(Sec%10+0x30);
        Delay(100);
}
void Datedisplay(void)
{
        //LCDwritecom(1);
        LCDwritecom(0xc0);
//往液晶屏填写"年"数据-----------------------------------------------
        LCDwritecomdata('2');
        LCDwritecomdata('0');
        Year=DS12887read(9);         //读取DS12CR887的年数据

        LCDwritecomdata(Year/10+0x30);//年十位
        LCDwritecomdata(Year%10+0x30); //年个位
        LCDwritecomdata('/');        //时钟分隔符":"
//往液晶屏填写"月"数据-----------------------------------------------
        Month=DS12887read(8);          //读取DS12CR887的月数据
        LCDwritecomdata(Month/10+0x30);
        LCDwritecomdata(Month%10+0x30);
        LCDwritecomdata('/');        //时钟分隔符":"
//往液晶屏填写"日"数据-------------------------------------------------
        Date=DS12887read(7);          //读取DS12CR887的日数据
        LCDwritecomdata(Date/10+0x30);
        LCDwritecomdata(Date%10+0x30);
//往液晶屏填写"星期"数据-------------------------------------------------
        Week=DS12887read(6);          //读取DS12CR887的日数据
        LCDwritecomdata(0);
        LCDwritecomdata(Week-1+0x30);
        Delay(100);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
        DS12887LCDinit();
  DS12887write(0x0a,0x00);     //开始调时,DS12CR887关闭时钟振荡器
         DS12887write(0,55);         //秒
        DS12887write(2,59);
        DS12887write(4,23);
  DS12887write(6,5);         //星期
        DS12887write(7,22);  //日
        DS12887write(8,9);  //
        DS12887write(9,12);  //
        //display_Date();
        while(1)
        {
                Timedisplay();
          Datedisplay();
                Delay(100);
        }
}

网友A(2021-06-04):
DS12887write(0x0a,0x00);//往DS12887 0xa的地址写0
DS12887write(0,55);//往DS12887 0的地址写55
DS12887write(2,59);//往DS12887 2的地址写59
DS12887write(4,23);//往DS12887 4的地址写23
看一下DS12887的资料就明白了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8/0223/154344646.shtm

网友B:
解释的挺好了啊?LCDini()和DS12887LCDini()显然是初始化两个设备,都是规定动作;DS12887有固定的地址,比如0H对应秒,02H对应分,4对应小时(1,3,5对应的是闹钟的,这没用上),6~9对应了星期,日,月,年等等,关键写的数要是BCD码,比如那个55对应的是37秒。剩下的就是死循环显示时间和日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释的挺好了啊?LCDini()和DS12887LCDini()显然是初始化两个设备,都是规定动作;DS12887有固定的地址 ...

那个括号里面逗号后面的数字看不明白,能说一下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括号里面逗号后面的数字看不明白,能说一下么

要玩单片机,相关的芯片资料也要去了解一下啊,DS12887write()这个函数很明显是写DS12887的,参数上很明白的第一个是DS12887的写入地址,第二个是需要写入的数据,DS12887write(0,55);就是将55的数值写入秒寄存器,总的就是将时间设定为12年9月22日23点59分55秒周六,资料给个链接你自己看看吧https://wenku.baidu.com/view/794b7a353c1ec5da50e270a1.html

网友E:
楼上解释的都挺好的,关键问题是你要学会看数据手册

网友F:
代码谁给的,你就找他去!难道就不能一行一行地注解一下功能吗?也不给个相关IC的资料,这么简单的代码注一下也花不了多少时间,是不?这不明显为难楼主吗?害得楼主又上网、又发贴、又等待的。多浪费时间嘛?!!

网友G:
学会看手册,用的什么器件,首先要了解它的功能和用法。

网友H:
如果是买的,找售后。
如果是自己写的,看器件手册。
语种序上来先初始化屏幕和时钟,然后设定一个固定时间,然后开始显示时间、显示日期。
显示日期的时间比显示时间的要长(至于速度是否快到看不清不明了),这样的程序只是DEMO

网友I:
这个好,不用外接电池,内部自带电池可用10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