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要买个水流开关 结果买成流量传感器了,如何利用上?求电路图

楼主:
本来要买个水流开关 结果买错了 买成流量传感器了 想给利用上 但非单片机的逻辑电路实在不会 来求助一下

水流开关是有水流就导通 没有就断开
水流量传感器是有水流就不断发送脉冲

需求:每秒检测一次 脉冲数超过10个(这个值最好能从5~50之间设定) 就输出高电平 否则 即 1秒内低于设定 则输出低电平

单纯靠逻辑芯片能实现么 先谢过

网友A(2021-06-04):
当然可以实现,去网上找找。现成的电路估计这样求不来

网友A:
还有一个简单的,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利用RC滤波电路实现

网友B:
如果想靠逻辑芯片,还不如单片机来得更简单,整一个8脚的单片机尺寸肯定比逻辑芯片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简单的,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利用RC滤波电路实现

谢谢回复

给我思路真心没用 我就是因为不会那些才学的单片机 比如 有个傻子问你 能量是怎么回事 你说 我给你个思路 E=MC2 这个傻子要是能懂就活见鬼了 那个傻子就是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靠逻辑芯片,还不如单片机来得更简单,整一个8脚的单片机尺寸肯定比逻辑芯片小

明白 你说的是 用片子对我来说确实是最简单体积也最小的方法 主要觉得太大材小用了 片子能干的事多的很 就这么个简单的单一功能用一个片子 心理上有点呵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明白 你说的是 用片子对我来说确实是最简单体积也最小的方法 主要觉得太大材小用了 片子能干的事多的很  ...

和我有时候的想法差不多,如果一片CD4040能够完成的工作,我是肯定不会用89C51来完成的,但如果4040仅仅只是完成一个4分频的功能,我是不介意使用可以顶替这个功能的8脚单片机来完成,虽然还是浪费了好几个I/O口,只是根本就没有4脚的单片机,如果有以前库存8脚的或者可以拆机利用的单片机,也不算浪费,一片1块钱左右的单片机,价格不比逻辑芯片贵多少。

网友D:
我觉得单靠逻辑电路也能实现呢,555做个秒发生器,配以74系列的计数芯片。对楼主这个题目也有兴趣了,不妨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我有时候的想法差不多,如果一片CD4040能够完成的工作,我是肯定不会用89C51来完成的,但如果4040仅仅 ...

是的啊 各具千秋

网友E:
使用 CD4017,一个十计数的计数器。 它有十个输出引脚。 当计数达到引脚对应的数字时,引脚将变为高电平。 当第十个引脚变为高电平时,表示已经计数了十个脉冲。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使用 CD4017,一个十计数的计数器。 它有十个输出引脚。 当计数达到引脚对应的数字时,引脚将变为高电平。  ...

谢谢回复

因为不懂逻辑片子 所以问题也许很奇怪

水流量不一定是10个 实际上是0~几百变化 10是个容错数 就是说 至少每秒10或20个脉冲才认为是开始流水 因为之前用流量传感器做的其它东西发现 即使当前管路是关闭的 其它管路开闭龙头也会产生流量 我猜是水锤效应导致的 这点上脉冲式流量传感器就不如开关式的通断判断 那么 您说的电路如何确定阀值呢 就是10或者20或者30 假设最大是30 因为通常流量传感器每1个脉冲大概对应1.5~4mL水 就是流过30~100mL左右才认为开始供水

网友C:
有这个想法是出于过去的一个实践

我曾经用反射光敏做了个非接触的盐位检测头 家用软水机需要用盐反洗 我想在盐桶里盐位较低的时候就提醒我补充 因为不想破坏桶身 所以用的非接触 有盐和无盐时 反射率不一样 可以用ADC读取接收管的电压变化 以测量值确定是否有盐 但如果加一个运放(或者叫电压跟随器 我也不知道该叫什么 我是当运放用) 到某个值就输出反转电压 单片机程序就只判断开关信号 而且比判断标准开关还简单 至少不需要防抖 抖动部分运放直接过滤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单片机配合一硬件电路效率会高很多

用片子 大家都可以轻易实现这个简单功能 这不算本事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这次上来向前辈们请教用逻辑元件如何实现呢

昨天抽时间随便画了个基于单片机的转换电路 用的201S片子 水流量传感器到INT0脚 程序上每1s读一下触发数量 超过阀值 驱动一个管脚输出高 然后每1s判断脉冲数是否增加 如果1s内不再增加 则认为停水 管脚输出低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F:
水流开关和水位传感器都有一个共性,流水后输出电平有变化,这个变化都可以用单片机IO循环检测,检测水流传感器输出有脉冲代表有水流,一旦检测到没有脉冲证明没有水流,不知楼主纠结每秒多少脉冲做甚?检测水流大小吗?

网友G:
还是用一个8脚单片机吧。很便宜,功能又强大,可以随时调整参数,可以接反馈,可以接控制,可以接报警。多方便。

网友H:
以前做过这个试验,用两个稳压管加两个三极管,电阻电容若干,基本达成了这个要求,先不公布电路图,大家可以先构思一个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以前做过这个试验,用两个稳压管加两个三极管,电阻电容若干,基本达成了这个要求,先不公布电路图,大家可 ...

我这水平也只能搬个马扎坐等了

网友B:
我觉得楼主的话太自相矛盾了,12楼说了“用片子 大家都可以轻易实现这个简单功能 这不算本事 因为太简单了 所以这次上来向前辈们请教用逻辑元件如何实现呢”,但是之前5楼回复坛友用RC滤波电路的是“给我思路真心没用 我就是因为不会那些才学的单片机 比如 有个傻子问你 能量是怎么回事 你说 我给你个思路 E=MC2 这个傻子要是能懂就活见鬼了 那个傻子就是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给我思路真心没用 我就是因为不会那些才学的单片机 比如 有个傻子问你 能量是怎么回事 你说  ...

你什么意思?别人把一切电路、调试都做好,让你直接拿来用?